不平衡,咋办??

楼主(2006-10-04):
在下新买块
电池
,2200mah的,结果比以前的既重了,又长了,严重不平衡,前面重了很多,现在我的办法是调遥控的升降微调,请大家给想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先谢谢啦!

网友A:
只能这样,你要在控里面调

网友B:
最好还是用机械调法啊~~~~~~~~~~

网友C:
楼主原来的电池重125g,现在的电池重163g。
在飞行时如果出现向前飞的情况,可以使用遥控器面板上的升降微调键进行调整补偿,即向后拨动微调直到飞机基本可以稳定悬停时为合适。

网友D:
原帖由
正负螺距
于 2006-10-4 20:07 发表
只能这样,你要在控里面调
事情总是分阶段的,如果只是悬停和正飞航线,这样也可以,飞其他的话,实际上应该配重!

楼主:
什么是机械调法啊?怎么调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