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满后,放了两个月就废了,请问还有救吗?

楼主(2006-10-04):
请各位前辈说说,这样的电池还有救吗?

网友:
无救,我这样的电池有5组!心痛啊

网友A:
电池的保存 容量应该控制在 40-60% 比较好
而且 3个月 一次冲放

网友:
如果是镍氢电池的话,是因为自放电太大引起的。
还是换电池比较好。
对于镍氢电池的筛选和配对,可使用能联接电脑的充电器进行实测,以做到对手中的每节电池性能都有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保存 容量应该控制在 40-60% 比较好
而且 3个月 一次冲放

请问对于11.1V的锂电,充到多少伏才算是40%6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对于11.1V的锂电,充到多少伏才算是40%60%?

单体电压 控制在 3.82-3.9 左右~~~  11.6V 左右 比较妥当

网友:
我的里电放了4个月还好啊。。。。。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体电压 控制在 3.82-3.9 左右~~~  11.6V 左右 比较妥当

如何测电池单体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测电池单体电压?

--------------
拿个万用表测测平衡充接头上的每两根线之间的电压即是各个电池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