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轴承问题

楼主(2006-10-04):
近来se飞行中有时不时摆尾现象,经多次调整无效,后发现430电机轴上下松动,估计是电机造成的问题,现请问各位更换过电机轴成的同好,430更换原厂轴承后性能如何?

网友:
不一定要用原厂的...................
自己买的进口轴承效果非常好,而且比原厂还飞的久

楼主:
请问是什么样的轴成,哪里有得卖?

网友A:
430电机的主轴是应该可以上下攒动的,这是留出的热膨胀量。
用左手拿住电机外壳,右手捏住电机轴,左右也会有很小的旷动量的,这是应为电机轴与轴承采用的是动配合,以利于拆卸更换轴承的。
如果左右的旷量过大并且用手转动电机轴时,感觉轴承不顺滑有杂音,那就是轴承有问题了。
轴承是英制规格,型号:R2-5ZZ      尺寸:3.17*7.98*3.57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0电机的主轴是应该可以上下攒动的,这是留出的热膨胀量。
用左手拿住电机外壳,右手捏住电机轴,左右也会有很小的旷动量的,这是应为电机轴与轴承采用的是动配合,以利于拆卸更换轴承的。
如果左右的旷量过 ...

谢了!请问更换轴承需有什么工具,是否麻烦?

网友:
新款银色顶的430电机不太容易拆卸!
其实做个简单的工具利用电机上的安装螺丝孔来拧开电机盖,经过测试非常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