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痒痒把飞机都喷坏了

楼主(2006-10-04):
各位首长:
今手痒买了5罐“可立美”的喷漆,准备把我的P-51D打扮一下。结果一喷上去泡沫腐蚀非常严重,现在尾翼已经废了成了麻子脸,只好用不干胶遮丑了。
请问首长们:喷泡沫的油漆是不是专用的?啥牌的油漆才能使用?谢谢!

网友A:
我也是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只不知高手们怎么喷的?是技术问题还是原料问题

网友B:
哈哈,直接喷在泡沫上面当然会腐蚀啊,如果机翼够厚的话,可以间断式喷绘,每一次不宜喷太多,等干了之后再继续喷,时间间隔建议3~5分钟,这样机身强度基本不变,不过效果一般,表面会变得粗糙点;如果机翼比较薄,而且加强不足,那么最好在上面贴上一层透明胶,即可以加强飞机耐摔程度,而且保护机身不被腐蚀。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网友C:
楼上说的对,一定要少量多次,先远远喷一下,只一下!让漆粘上一点,等5分钟再来一下,这样2~3次后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D:
用丙稀颜料画也蛮好的,(听我们论坛里的模友介绍的)

网友E:
不腐蚀的办法很简单,先涂两遍稀乳胶,干透后再喷。
喷漆的腐蚀成分是里面的溶剂,喷的时候薄薄的喷,并且保持一定距离,让油漆颗粒的溶剂在空气中就基本挥发,落在机体表面的溶剂有限,就不容易腐蚀了,最忌喷的湿漉漉的。
做到以上两点,就肯定不会腐蚀了。

网友:
同意三楼小样的说法

网友F:
市面卖的罐装喷漆都是油性的,里面的溶剂都腐蚀泡沫。所以要么飞机外面用胶带包一层。
要么用静态模型的水性漆,溶剂是酒精,不腐蚀,但需要自备喷笔和气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