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震动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6-10-05):
机摔了,然后再装上去,出现双桨,换了主轴(中心轴上的东西全换啦,有个二手的)
但现在都震的很厉害,不敢加油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双桨好像还是有,我感觉这架机可能废啦??

网友A:
大浆平衡没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横轴换没???皮带需要重新张紧!!!!

网友D:
大浆不平衡,旋转中心与主轴不重合。耐心调整!

网友E:
大桨要换掉,横轴也要换!!

网友F:
双桨可以调桨距拉杆的长度
很多帖子有详细介绍

网友G:
震动要做的工作很多,大浆静平衡与动平衡,主轴横轴不用看先换新的,要是都不是 中梁

楼主:
谢各位,平衡方面我还没有做,我去试试看,横轴是换了新的,主轴换了一个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