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翼起飞感觉像是从航母上起来的!

楼主(2006-10-05):
我目前玩的是日版的大飞翼,起飞的时候油门过半,略微拉杆,但手掷后仍然为向下的路线,非要继续拉杆和猛加油门,在贴地的一瞬间才拉起,估计是地面效应。照理说这估计是动力不太足,实际上正常飞行后,动力相应非常好,爬升很迅速,微微一带杆飞机就直往上窜!同时,小电流的飞行也很容易,我这个超级菜鸟就能带着一点点迎角做很慢速的飞行,很稳,真是怪异。
我和朋友们笑谈,说我这是在航母上面起飞,多多少少要下坠一点。
目前用的是飞翼套材里面的定制版370电机     7.4v700ma的锂电池。DIY的。目前的想法是换3片装的锂电,再往后看以后换无刷是不是会好一点。
目前还不敢玩筋斗和横滚,不知道倒飞时推杆的量应该为多少

网友:
根据我的分析你这应该是出手的时候力量不足。再用点力抛。

网友:
初速没建立起来,升力和舵效都稍显不足,低头俯冲以后获得了一定的速度才恢复了操控。

你的机机翼载荷比较大,嗬嗬!

网友:
稍微重了一些,可以扔出去,给个初速度,保持住速度就好了。

网友:
扔得不够重,我胆小怕疼,都是离手后再开油门的,很好起飞

网友:
都一样,我后来改了投掷方法,是先开油门,手拿在一边,开始投掷.

楼主:
手在正下面投掷,开油门状态,并无不妥啊

网友A:
开全油门,手拿飞翼一端,身体快速旋转720度,在旋转飞翼由下向上的一瞬间,放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全油门,手拿飞翼一端,身体快速旋转720度,在旋转飞翼由下向上的一瞬间,放手........................呵呵!

扔铁餅

网友:
我一般是左手把油门打开,然后左手持遥控器,右手持飞翼的右侧前缘,侧身位把飞翼置于胸前,右手挥臂送出,送出的瞬间尽量保持飞翼与地面水平,然后迅速收回右手操控调整姿态

网友:
哈哈,摆个带迎角的POSE,一加油门手一松就出去了,45度往上爬

网友:
改无刷后超好飞,我用新西达2212 ,kv2200的.倒飞滚翻,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