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断了,紧急求助

楼主(2006-10-05):
昨翼龙上树,把4vf接收机天线从中间扯断了,不知焊上后还能用吗,距离会不会缩短?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一个好方法,用废旧的键盘或者鼠标里面的线就可以了,只要长度和以前的一样,基本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个人感觉焊接好只要长度不变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感谢二位,回头试试

网友C:
我的接收器天线今天被桨绞断了,郁闷 ,就这样接上能用吗,遥控距离会不会变短啊?请各位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