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最方便更换尾传动齿轮?

楼主(2006-10-05):
最近想换新型尾传动齿轮:HS1153 新型尾传动齿组,如何在不拆侧板的情况下更换??(450SE)。也就是换这个:http://www.5imx.com/shop/smallimg/hs1153t.jpg
谢谢!!!

网友:
SE本来就是最新的齿轮比,还要换???
大齿轮到容易换,小齿轮就一定要把尾齿轮轴轴承座拆下才可以更换.

楼主:
我是自己升级的SE,一直没换,射了几次尾桨夹,想换了。只能拆侧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