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01AD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6-10-05):
咨询一下用601AD的各位大哥

小弟刚入了一台601AD   别的都还正常就是 和电脑连接时  电脑程序上面没有任何显示      光盘上的驱动和程序我都已经安装        电脑上的充电检测程序也能打开  就是打开后  程序中没有同步   数值显示      USB连线正常  连接   可是插入电脑后没有显示发现新硬件     就和没插USB连线前一样 什么提示都没有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盼高人指点

网友:
你换另外一个USB插口试试,如果不行删除USB驱动和程序,再插上USB接口,看看能不能发现新硬件.再不行你换一条USB线(一般都是USB线不好所引起有或没的原因).

楼主: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这种线哪里有卖啊

网友:
你去电脑店找会有的.

网友:
我的也没有搞定,好像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