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有飞行时间较长的电直吗?

楼主(2006-10-05):
续航时间太短了对我来说没意义,能做出能飞2小时的电直吗?主要困难在哪里?

网友:
看到一篇文章,电直时间短是为操纵设计的,飞的时间长操纵者精神不集中容易失控!
个人认为20分钟差不多

网友:
若干年后肯定会有的,这是必然趋势,没有什么是不可能!
回想十年前,哪有电直.

网友:
我研制的核动力直可能明年就投产了,能飞好几年

网友:
我飞4号机1800的电池可以飞1个多小时, 2个就很爽了, 可惜我现在只有一个!

网友:
你可以多备几个电池,干嘛非要一个电池飞到底?

一定要2小时的话,建议用铅电池,有点重,可以放在地上,牵根线到飞机上。。。。。。

网友:
ly4328887 ,呵呵,你用的是1800ma的li 电池吗

具体型号以及总量是多少啊,电机还是原先的370电机吗,我也飞4号机机,感觉重一点就不行了哦

网友:
估计不是连续飞,否则不可能达到1小时的

网友A:
装个太阳能,飞到没太阳或者电机烧了为止,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太阳能,飞到没太阳或者电机烧了为止,哈哈哈!

兄弟灌水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