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给拉玛加装彩灯

楼主(2006-10-05):
模友们好:
哪位高手给拉玛加装过彩灯,请赐教!谢谢先: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A:
仔细调一下 lama摔不坏的

网友B:
唉!飞就飞吧,还装彩灯干什么呢?原配的电池还不够飞12分钟呢!装了彩灯之后岂不是更加......

网友C:
LED非常省电
夜航加灯多酷

网友D:
改好上个图

网友E:
我买了个玩具闪灯 非常亮 才1。5圆
拆开一看很小! 以后装飞机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