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炸机的原因?

楼主(2006-10-06):
我一直飞蝴蝶3D, 非常不错的机子。一般时候没问题, 但每次炸机总是因为油门失控, 也就是在油门最大时收不回来,为了保险, 只好牺牲掉。
1。
舵机
:Futaba 3003
2. 接受器:JR R770 SPCM
3. 连杆基本上
活动
顺畅
不知大家有什么意见? 谢谢!!

网友A:
...........
LZ拍点油门部位的PP上来看看嘛,你现在一头雾水而我们只能靠猜,问题难解决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炸机了,已经分尸了。。。

网友C:
四次炸机是不是同一个舵机?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舵机齿扫了.还有一种可能是楼主错误的设置了失控保护,在有干扰时油门变最大了.

网友D:
有可能油门舵机行程太大,当油门舵机到达最大行程时,已经超过化油器的最大开度,造成发卡

网友E:
遇到过这种情况,看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失控保护..。。不太了解, 但可能不是, 因为我用的是最简单的四通道遥控器。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2006-11-07):
6楼的分析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