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比赛中的一些画面``《F1竟然是甲醇机。。》

楼主(2006-10-06):
``《F1竟然是甲醇机。。》我也不清楚,闻到的味道和甲醇机一样,十有八九了吧

网友A:
没错.

没错.甚至F1赛车的燃料都是甲醇.不知为什么?

网友:
热效高吧

网友:
应该是因为辛烷交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因为辛烷值较高吧

网友:
LZ你也去看的??这个是西看台吧~~~当时就发觉了~~~烧出来的味道和我的飞机是一样的~~~~~

网友:
估計辛烷高的可能性大~還有一個可能是模仿汽油機比賽~在汽油裏加硝基甲烷~不過辛烷值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好象是甲醇的热值比汽油低,可以在大功率时防止过热、抱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甚至F1赛车的燃料都是甲醇.不知为什么?

F1赛车和F1赛艇用的燃油都是98号航空油,里面没有甲醇,赛场上应该能闻倒类似煤油的味道。

网友:
这个是模型还是真的??估计速度有多少?

网友:
我玩的就是这种F1的模型,5号很想去看的,但没有搞到票。遗憾啊!

网友:
我在探索频道曾经看到过相关报道,有些赛车是有烧甲醇的说法,F1赛车在规则里只提到了绿色燃料,具体是什么还有待高清楚。
汽油里加甲醇会降低汽油的辛烷值(央视打假有报导),而现有汽油发动机用这种参假汽油动力会下降,但模型发动机相同工作容积的发动机又是甲醇机的马力大,这主要是压缩比的问题:因为甲醇的燃点比汽油高,所以可以用比较高的压缩比。

网友:
F1赛车是用汽油的,印第安纳500等跑圆形赛道的赛车才用甲醇

网友:
笑话,F1赛车怎么会用甲醇?!就是汽油。

        说了或许你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尽管F1车上装载的都是最先进、最尖端的科技,但是它的燃料其实跟你在加油站里可以加到的油相差无几。

        其实这并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早期的F1赛车所使用的燃料包含了大量的添加剂,通常是大量的酒精、苯及航空用油,以利引擎爆发出更强悍的动力。这也是早期F1赛车在跑完一场比赛后,就必须要将整部引擎完全分解,并以正常的汽油将所有的零件洗过一次,避免那些残留在机件上的燃料腐蚀了机件。而在过去几年,FIA修改的燃料规定中,加上这些燃料供应商的运作,已经使得先进F1燃料成分与市售汽油相去不远。
  现在的F1汽油只允许非常少量的“非碳氢化合物”添加剂,这等于是将那些极具爆发里的添加剂拒之门外。为了确保车队遵守这项规定,车队必须要送检各次比赛及练习中所使用的燃料,并且必须在各项活动结束后,由赛车油箱中抽出,检验这两者是否相符。
  通常,一整个赛季下来,一个车队可以用掉20万公升的燃料,且这20万公升的燃料可能有多达50种不同比例的配方,因着不同的赛道,甚至天气状况的变化也会影响车队对燃料调配的比例。为什么不就调校出最具爆发力的配方就好了呢?因为性能越好的燃料,通常代表着油耗越高,而且对引擎的耐用也会产生负面效果。因此,在各个练习赛及比赛的场合,燃料供应商也在不断的收集数据,以便调校出最适当的燃料,除了赛车下场跑出的数据外,引擎试车运转及电脑模拟运算所产声的数据都是重要的依据。
  进站加油也是F1比赛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加油枪的设计必须确保燃料可以全速并安全的加到油箱中,双层咬合及密封设计可以达到这点要求。现在的加油枪大约每秒可以注入12公升的燃料。加油管的设计除了要将燃料送进油箱之外,同时也必须要排出因为燃料进油箱后所排出的空气,因此光是加油管的重量就得要用一个人专门扛着,而另一名人员则负责将油枪固定及解除。而在站内油箱旁则有一个专人负责在燃料泄漏出来后随时切断燃油。

网友:
F1摩托艇的引擎是甲醇机,因为甲醇机的体积小,重量轻,马力大,F1的引擎虽然小,但排量有2500CC,换成汽油的2500CC引擎体积和重量要大一半,而输出的马力却不级它

网友:
学到野,请问玩小松的汽油里能加入硝基甲烷吗?有什么后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可以,因为看美国超级摩托车比赛,燃料里面都加硝基甲烷,含量最高为40%而且需要在发动机点火后加入,否则爆炸。当然含量少的化可以直接点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