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和襟翼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06-10-06):
只是知道副翼应该是差动,靠它来转弯的,襟翼是什么?不是很懂啊。高人来讲讲。

网友:
襟翼是增升的,通过襟翼改变机翼的形状和机翼面积,使在各种速度下能提供最大效率的升力和阻力系数。
襟翼有前缘襟翼和后襟翼之分,
前开列襟翼用于大迎角飞行,延迟机翼上部气流分离,增加升力系数
前普通襟翼用于改变翼型截面,多和后襟翼共同使用。
后襟翼有普通襟翼,开裂襟翼,后退襟翼,开裂后退式襟翼,双层开列后退试襟翼等,越往后越复杂,大型飞机上才采用。还有一种叫喷气增升襟翼,直接引入喷气发动机的高压气流改善机翼上表面的空气压力来增升,效果明显

网友:
襟翼可以使起降距离缩短。降落时要+油门,不然会失速。

网友:
哪位大大画个图来说明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的认为很直观,副翼是一边的朝上则另一边的朝下,两边的转向总是相反,而两个襟翼的转动是相同的,要么都向上,要么都向下;副翼的作用是用来转向的,襟翼的作用是用来增加或减小升力的,当然了,当襟翼的转动角度教大时具有减速的作用.不足之处请大虾指点

网友A:
襟翼(Flap)
襟翼是安装在机翼后缘附近的翼面,是后缘的一部分。襟翼可以绕轴向后下方偏转,从而增大机翼的弯度,提高机翼的升力。襟翼的类型有很多,如简单襟翼、开缝襟翼、多缝襟翼、吹气襟翼等等

副翼(Aileron)
是指安装在机翼翼梢后缘的一小块可动的翼面。飞行员操纵左右副翼差动偏转所产生的滚转力矩可以使飞机做横滚机动

下图是美国海军退役的F8战斗机的主翼.深黑色区是襟翼(Flap) 浅灰色区是副翼(Aileron)

下图是南航boing767客机主翼上襟翼(Flap)放下.准备降落

楼主:
我们的模型上面襟翼和副翼是不是同一个部件?

我的理解在模型上面都是指的副翼,只不过高档的遥控器可以设定在起飞降落时候同时向一个方向运动(这个时候是襟翼),在空中转弯时候向相反方向运动(这个时候是副翼)。不知道这样理解的对不对,请高手指点。

我的是9X控,今天仔细研究了一下,副翼可以用两个舵机分别连接在两个不同的通道,通过设定可以当作副翼用,也可以当作襟翼用。都是繁体字,不知道理解的是不是正确。

网友:
有分开也有公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襟翼(Flap)
襟翼是安装在机翼后缘附近的翼面,是后缘的一部分。襟翼可以绕轴向后下方偏转,从而增大机翼的弯度,提高机翼的升力。襟翼的类型有很多,如简单襟翼、开缝襟翼、多缝襟翼、吹气襟翼等等

副翼(A ...

网友:
7楼的那个图片应该是319或320的机翼

楼主:
今天把我的启迪塞斯那装好了,副翼改动了一下,用了两个舵机,按照说明书分别接在接收机的2、6通道上面。然后设定了一下翼型(9X控的说法,就是设定是带副翼、V翼还是其他什么翼型),试了一下,副翼能够很好的动作。在拨动发射机上面的FLAP开关,两个副翼会同时向上翻动,并且分为大小两档。这个时候就成为了襟翼了。在控里面设定自动着陆以后还可以跟随油门自动启用襟翼。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把我的启迪塞斯那装好了,副翼改动了一下,用了两个舵机,按照说明书分别接在接收机的2、6通道上面。然后设定了一下翼型(9X控的说法,就是设定是带副翼、V翼还是其他什么翼型),试了一下,副翼能够很好的 ...

襟翼如果是起降阶段增升、减小失速速度的话,应该是向下放的,向上就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襟翼如果是起降阶段增升、减小失速速度的话,应该是向下放的,向上就反了。

没有仔细研究这个控默认的是不是增升和减小失速。应该可以调整的。

向上反的话可以在降落时候当减速板用,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仔细研究这个控默认的是不是增升和减小失速。应该可以调整的。

向上反的话可以在降落时候当减速板用,呵呵。

控上并没有所谓的默认方向——厂家怎么知道你的舵机摇臂怎么接、襟副翼的摇臂在上还是在下??
降落的时候向上绝对不是减速板的效果——襟翼向上,升力减少,失速提前,只能是加速下坠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上并没有所谓的默认方向——厂家怎么知道你的舵机摇臂怎么接、襟副翼的摇臂在上还是在下??
降落的时候向上绝对不是减速板的效果——襟翼向上,升力减少,失速提前,只能是加速下坠的效果。

哦,这么说来襟翼方向是反了。

我看真飞机的机翼上面有一个减速板,落地以后打开,可以很好的减速。

网友C:
建议楼主坐 飞机时注意起飞降落过程的机翼。

网友:
简单地说,就是....

襟翼是联动的,副翼是差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坐 飞机时注意起飞降落过程的机翼。

上一次坐飞机时候位置刚好可以仔细观察机翼,用手机拍了一些照片,不过软件有问题,倒不出来,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么说来襟翼方向是反了。

我看真飞机的机翼上面有一个减速板,落地以后打开,可以很好的减速。

落地后减速 -----大部分人飞大部分小电动飞机从接地到停住的时间不过1秒,长度不过10米

网友:
专业啊!先顶后收藏。

网友(2009-03-07):
搜索了所有关于襟翼的话题,基本弄清襟翼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
襟翼放下才是增加升力.降低飞行速度.

网友:
收藏。受教了。谢谢大大们。

网友:
借用别人的图片
下弯的襟翼是改变机翼形状增升,后退式襟翼是增加机翼面积增升。图中这个下弯的同时后退,好像是空客的。副翼向下时产生跟襟翼类似的作用,向上时则是反作用。两边的副翼反向动作,一边增大升力一边减小两边机翼产生升力差就能做滚转动作啦。模型上副翼用两个舵机控制,用混控接到副翼和襟翼通道,可以做到同时下弯这样襟翼效果。好像坛子里就有几个兄弟这样改翼龙的机翼的。

网友:
楼上的朋友们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就不详细说了。
简单的通俗的讲,襟翼在宏观意义上增大了主翼的阻力降低飞行速度。
起到了减速的作用。
同时变相增加翼面积,以及主翼升力。降低了翼载荷。
翼载荷降低使飞机更适合低速飞行,减小失速速度。
这样着陆和起飞阶段速度较低的时候,不容易造成失速。
这个好理解吧。

一般襟翼都是延翼型弧度向斜下方的。因为襟翼直接造成主翼宏观上迎角增大。
会产生很大的升力。
如果向上开的,会形成负迎角,把飞机压下来。
所以一般在着陆触地后,作为空气刹车使用。

网友D:
参考一下网络图片:

网友:
仔细观察机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网络图片:

这个应该是波音747的襟翼,很夸张,展开的时候机翼面积能够增大40%。亲眼看到过印象非常深刻。

网友:
嗯!2层伸出来有那么长哦!!

着陆的时候发动机推力降低襟翼反而是在增加阻力!!这就充当空气刹车了,理解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网络图片:

这个机翼的蒙皮有问题了   出现气泡

网友:
很专业,学习了,好!

网友:
科普读物

网友:
天啊。。。。。很好很强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