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了,大家帮看下这个什么问题

楼主(2006-10-06):
平时要上课没时间玩,现在放假了试着改装了一下我的VOLVO,之前换上深圳艾特翼龙的三通控只用两通设备,翼龙50A有刷电子变速器,带翼龙480电机(全部是翼龙上面的),用10节3000电速度一般,现在收了二手的550电机,想换这个上去,等我把上面运行正常的东西全部拆下来,打孔,找固定底座...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换上550电机一试,一点也不转,2~3秒内电机线迅速升温烫手,升温烫手,升温烫手,不转.但电调正常,换上480所有东西正常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这个电子变速器带不起550?应该怎样办啊?

网友:
电的不懂,看星星能不能帮你~~~

网友:
拿一组电池测一下550再说……

网友:
你不应该拿飞机的设备来玩船,,很容易出问题的,飞机的电流比较小..,船需要的电流是很大的,,,,

网友A:
不经过电调,直接试试电机能不能转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经过电调,直接试试电机能不能转阿

有刷电机能转!!

网友:
希望说清楚一点,电机单独接电池后,问题是:
1、楼上説的有刷电机转指的是480还是550(判断550电机问题)

2、550是空载时转还是安装桨轴后转(电机卡死、桨轴自锁等问题)

3、用手帮助550能启动吗?在陆地上不转还是在水里不转?(电机绕组内短路、炭刷问题、电调供电不足或电流不足等问题)

试试这几个方向判断一下。

网友:
问题应该在电机上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了,是这样的,我用7.2V到12V空载试550时是正常可以转动的
但接上电子变速器后就不转到了,就是电机接线迅速发热
对了,我之前用480时也是这套设备,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翼龙上换下来的,可以跑的啊
是不是这个电子变速器太小了?

网友:
试试下列方法判断一下
1、用电池组和电表测一下480和550电机空载电流,作个比较。

2、电子调速器接480空载电机,测量电池电压,然后导通调速器机再测量一下电子调速器输出电压,比较两者电压差别,看看电子调速器吃了多少电压。正常应该只有零点几伏电压差。

如果550电流超过2安,一是绕组少,电子变速器供电电流可能不足启动电机,那么电子变速器实在太那个了……;二是旧电机有内伤,转子部分绕组短路……;三是一般不可能的情况,例如接错线……

祝您中秋节快乐!

网友:
注意一下原来的480电机引线脚上是否有一只二极管,如果有的话把它取下焊到550电机上应该就行了,(注意正负极要和原来的接法一样哦,否则可能直接烧坏电调的)

网友:
陆、海、空、通吃!!!

楼主:
每次看水上爬兄的贴都会让我学到很多东西,今天大家都还没上班吧,祝大家在最后一天里玩得开心
现在要去姐家参加酒席了,今晚回来再看什么问题(清楚怎样做了),想不到我遇到这个问题,哈,到时再上报告,
大家开心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