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6#首次上天,虽然有点....

楼主(2006-10-06):
一直没敢动油门,今天放在床上的测试的时候不注意把油门推到头了,飞机嗖的一下串到天花板了,然后掉下来直接砸到我,还好人没事,就是一个大桨夹坏了.然后发现塑料带里有零件可以换.虽然坏了个零件,心里还是蛮高兴的,因为我第一次看见我的36号飞上天啦.下次到院子里试试,升起来还真快,实在要小心.

网友A:
可喜可贺!这可是电池最好的广告。啥电池?

网友B:
是原装的有刷电机版吗?如果是太好了!!!我的有刷电机只离地2CM过。

网友:
恭喜,和偶一样!

网友:
 能升天,就是开始烧钱的预兆,我升天以后,换零件速度疯长

网友:
这种升天的方式是绝对错误的。要按照步骤进行练习。

网友:
升天总比留在人世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没敢动油门,今天放在床上的测试的时候不注意把油门推到头了,飞机嗖的一下串到天花板了,然后掉下来直接砸到我,还好人没事,就是一个大桨夹坏了.然后发现塑料带里有零件可以换.虽然坏了个零件,心里还是蛮高兴的 ...

我的第一次飞行也是这样的,不过我用的是雷鸟,也没碰到天花板,只不过旋翼头飞了……

网友:
悲剧的开始。。。

网友:
楼主的动力明显不足,要不然天花板一定顶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喜可贺!这可是电池最好的广告。啥电池?

二手电池,10C的放电能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原装的有刷电机版吗?如果是太好了!!!我的有刷电机只离地2CM过。

不是,是460电机+25A的电调

楼主:
不过我换了315的木桨,感觉比原装的轻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原装的有刷电机版吗?如果是太好了!!!我的有刷电机只离地2CM过。

不是没有调试好就是镍氢电池过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