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6):
我自做了一架飞机,机身有些宽,机翼90CM,长80CM,不知道2212
电机
,1800MA11.1V能不能带动

楼主:
高手帮忙啊........

网友A:
先上个图撒,还有飞机多重?

楼主:
恩,有空上传啊
谢了,现在网吧

网友B:
如果你的机机不是超级重的话!!一般来说没问题!!

楼主:
谢了啊,我去帮它减肥啊,哈哈

楼主:
不过看上去电机真的好小

网友C:
这个要看电机是多少KV和配什么桨了.配得好的话,90x80轻一点的3D机应该都能吊起来.
如果是有翼型的慢速机的话,重一点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D:
2212电机,1800MA11.1V
桨配得好能产生500克左右的推力。一般的电动飞机也就这个重量了,只要调得好,应该是很好飞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I不知道电机的KV,怎知配多大的浆,又怎知有多大的力,还有电流与力要有关系,
不然怎知道配得好不好,,,简的说就是同样有500克力,配这浆是9安,配那浆是10安,
那你说是配前者还是配后者好呢?

网友G:
除非用KV特别高的型号,否则这动力拉力至少600克,最高可以超过80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