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2的质量有问题

楼主(2006-10-06):
我几个月前买的E-SKY  LAMA2小电直质量太差
    一,所配电池太差,开始使用,第一次充满电只能飞5分钟,而且电池开使鼓涨.第二次充电后连一分钟都飞不到了.
        二,重新买了一个新电池飞了几次后,最后因飞出500米左右突然降落,发现四合一混控板已烧焦了一半.

网友:
呵呵,看来是运气问题啊

网友A:
你还飞出500米!我在室内飞撞墙落地陀螺仪就坏了。现在能飞只是不能悬停了,左摇右晃很难控制只有出米换4合一了。

网友:
我的陀螺也不行了 现在只能拼命打方向控制

网友:
不能用的陀螺和三合一都卖给我吧,我要里面的传感器.哈哈.

网友:
厉害哦~~居然飞500米,还能看清飞机啊
看来LAMA的控还不错哦,呵呵

网友:
高手

真的假的,,,,这样飞机子不火才怪

网友:
电池过充过放都容易坏喔!
是喔!LAMA只是室内飞行机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飞出500米!我在室内飞撞墙落地陀螺仪就坏了。现在能飞只是不能悬停了,左摇右晃很难控制只有出米换4合一了。

我的4合1板上的7313集成块烧了!你要是换4合1板的话。能把7313卖给我吗?谢谢!

网友:
呵呵
好啊
这样练练,飞3d都不用陀螺 了
省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