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无刷翼龙浆型选择~~~

楼主(2006-10-06):
请问翼龙3通机升级为无刷,辉盛BM2410-12(KV1530)+辉盛18A无刷电调:
1、应该怎样配置电池组和浆型?
2、用原装8.4v NI-MH 1000毫安电池组时,用什么样的浆比较好?
3、这样的无刷配置是否合理?

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辉盛BM2410-12(KV1530)

2410-12的KV值不大可能有1530吧,KV是配桨的一个关键所在,要先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10-12的KV值不大可能有1530吧,KV是配桨的一个关键所在,要先搞清楚

这个KV是根据厂家网站上的说明书查到的~~~

我这个电机上面的标识为:Bm2410-12  有个△标记~~~
样子是下图中右上角那种:

说明书如下:

网友B:
11.1 7060

网友:
2408电机,7.4V锂电,7060桨,可以飞得非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 7060

不用多想了!!!!!就用这个!!

网友:
如果用原配的8。4v 1000mah镍氢电池,根据辉盛给出的建议,用9X4。7的桨,需要自己用一块小三合板作个支架,9寸桨有些长,需要自己用一块小三合板作个支架。

------------------------------
引用 楼主:
请问翼龙3通机升级为无刷,辉盛BM2410-12(KV1530)+辉盛18A无刷电调:
1、应该怎样配置电池组和浆型?
2、用原装8.4v NI-MH 1000毫安电池组时,用什么样的浆比较好?
3、这样的无刷配置是否合理?

先谢 ...

网友:
搜艘
我以前的帖子
改翼龙辉胜的2410-12  kv 1530  7060浆最好,电流10A 左右,1000ma 11v 推重比过一  2408 电流上15A 了
但是都还不够好,安装麻烦
最新方法,新西达kv 1800的2208 改后出轴直接上到机身里(电机本身比2410-12轻了20多g),7032浆  11v  670g拉力,电流10A左右。

网友A:
2410-12的样子是右上角那个没错,不过不是银白色而是偏暗黑色的吧?!俗称黑铃铛,当下此款产品的KV值以1200居多。
以1200的KV值,不改造机身只能上7寸桨来配,上三串锂电是基本的,驱个7060桨应该有相当于2408-21用8.4伏镍氢电的动力表现,当然电流也会较低,只是个人始终觉得动力有些余量比较安全,虽说2408-21驱7060桨的最大电流高达十几安,但没人说得一直全油门飞到底啊

网友:
8.4V用9寸比较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10-12的样子是右上角那个没错,不过不是银白色而是偏暗黑色的吧?!俗称黑铃铛,当下此款产品的KV值以1200居多。
以1200的KV值,不改造机身只能上7寸桨来配,上三串锂电是基本的,驱个7060桨应该有相当于240 ...

辉胜铃当有
2408-21  kv1750 和 1500 两种
2410-12  有kv1530 和 680两种
2410-09 有kv 930
2410-08 有kv 1200
2409-18 有kv 1650和kv1000的
扭拒由上往下增加

还有2410早先是黑色的,现在已经是基本全是银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