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下旋翼不转

楼主(2006-10-07):
新买的lama,玩了几次后,发现推油门,下旋翼不转只有上旋翼转而且抖动挺厉害,是不是混控坏了

网友:
拔下电机线对换插上试一下。还不转就是电机问题,如果转就是4合一的问题了。: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对掉电机线试了一下,前马达插上不转,后马达插上转,前马达坏了?
好像前一次还都转,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掉电机线试了一下,前马达插上不转,后马达插上转,前马达坏了?
好像前一次还都转,奇怪。

前马达有可能坏了,拆下来看看。

网友:
LAMA很好坏吗?

楼主:
前马达拆下来了,电机引线上并联的3个黄色小器件是电容吗?有什么用
马达坏了,用手都转不动, 没摔几次,要换新马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马达拆下来了,电机引线上并联的3个黄色小器件是电容吗?有什么用
马达坏了,用手都转不动, 没摔几次,要换新马达了

新马达要3x,贼贵!
我才着了道,因为铜齿磨损的原因换了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