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乐] 调查下,自己摔机炸机后能把原因调查清楚的人多么?

楼主(2006-10-07):
这是个很重要的工作,相信每位模友都会这么做,但不知道是否都能找到真正的原因,来说说吧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超低空错舵,非正常情况是失控

网友A:
各种各样,一般是误操作

网友:
风水不好

网友:
有时找不回机机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2010-07-26):
引用 网友A:
各种各样,一般是误操作

网友B:
看不清楚姿态,失控,慌乱之中错舵。1和3是经常发生的,至于说失控的,多半都是炸了搞不清楚怎么炸的,其实简单错舵了。

网友(2011-03-07):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楚姿态,失控,慌乱之中错舵。1和3是经常发生的,至于说失控的,多半都是炸了搞不清楚怎么炸的,其实简单错舵了。

网友:
本人大炸机共5次,
一次是低空NORMAL下切熄火,直接坐地上了
第二次,对头对尾转来转去,操作错了,炸机
第二次,飞太远了,分不清对头对尾,撞地球了
第三次,没睡醒, 头晕,对头对尾飞晕了,也撞地球了
第四次,用飞机推矿泉水,尾桨打到瓶子了,尾桨都断了,自旋炸机

网友:
我炸鸡3次:
一次是刚开始,错舵;
一次是大风天强行上天,屡次降落未果,电池动力不足,被吹到下风区了,姿态看不清,飞不回来了,只能选择人为炸鸡;
最后一次是最牛的,飞的好好的,电机飞了~~~无动力迫降成功,一看,电机座脱胶~~~

网友:
本人无大炸
飞LAMA

网友:
用进口设备赖干扰,用国产设备赖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