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翼的制作

楼主(2006-10-07):
飞机机翼真的好难做,怎么样才能用KT板做理想的机翼啊?能上图帮忙吗?谢谢

楼主:
看不清楚啊,大哥

网友A:
做翼型最好用电器的包装泡沫材料来做

网友A:
用电热丝切,泡沫两边用翼型板加大头针固定好,先用翼型软件打印出需要的翼型,然后用硬纸板(1mm厚就行)剪好翼型,这样就是翼型板了,我做了几副机翼,效果很好,最后就用细砂纸抛光,贴透明胶带

网友B:
KT板机的机翼最好做,就一块板
如果要做有翼型的话,我计划中用KT板和碳管来搭个架子,然后再用1mm的KT板或者吹塑纸来蒙皮.
不过现在还只是想象中的做法,还没有开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