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上图】初次飞启迪4通塞斯纳,失败而归。求助。

楼主(2006-10-07):
启迪4通塞斯那早就买回来了,可是一直不敢飞,收了一套翼龙,这些天一直在飞翼龙。昨天终于把塞斯那装好了,今天中午吃过饭就兴致冲冲的下去试飞去了。可是刚刚离地就向左侧翻,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塞斯那就侧翻在地下,看了看,还好,只是自己做的电机支架弯了,用手掰了过来,检查没什么问题,重新起飞,比上一次稍好,离地大概40CM才侧翻在地,唉。不敢再飞了,打道回府吧。

为什么会这么严重的侧翻呢?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动力配置:辉胜2408-21 KV1750,辉胜18A电调,7060桨,2200mA 11.1V锂电。重心大约在机翼加强片位置,应该还差不多吧。

一个经验,一定要在机翼的前缘包一圈胶带,能极大的提高强度。我用的是纤维胶带,两次都是左机翼触地,拿起来看看,一点问题都没有,呵呵。

上图片看看:
右侧机翼靠近翼尖的副翼比机翼平米大约低2mm左右,因为有帖纸,所以稍微有点影响视觉。从上面看看。

从背面看看,这个图比较明显

看看副翼舵机连杆,采用双舵机分别连接在2、6通道上,由遥控器的混控完成副翼或者襟翼的功能。

我所说的铰链就是图中看着有点阴影的东东,一个副翼用了3个。

用手拉出来一个铰链看看,好像类似塑料片

看看电机安装,自己做的电机支架,炸机以后有点弯曲了,估计拉力线也不准确了。

昨天晚上不小心吧平尾搞断了,哭啊

帮我分析分析吧

网友:
检查一下副翼是否对称,或者垂尾不正,主翼、尾翼不正,都有可能

网友:
我的四通塞斯娜也回来了,现在还在拼命地飞KT练习机,熟练了再飞吧!

网友:
副翼打舵错误,向左打副翼,左副翼应向上抬起才对。

楼主:
仔细检查了一下副翼,发现一侧的副翼安装的有点小问题,靠近翼尖的副翼有点上翘,大概高出机翼2、3mm,应该是在生产时候没有安装好,这个机翼的铰链是内藏的,还不是很好修理。

起飞的时候并没有打副翼,只是轻轻拉升降舵。而且在滑跑时候就有点左倾的意思,起飞以后直接就左倾倒地了。

网友:
楼主是义乌的吧,

网友:
应该让个熟手帮你先飞一下,如果没问题,再自己飞。

网友:
向左倾就往右打副翼啊飞起来后用微调把飞机调正

网友:
检查副翼,两边要对称,有点差异可用微调解决
检查左右机翼,尾翼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变形
因为电机反作用力,如果电机右拉角度不对,飞机起飞后也会向左偏转
飞机起飞后偏转,应该及时打舵修正,即便是在天上乱飞,只要控制得住,降落后一般就知道调哪里了。

楼主:
存在问题,副翼稍微有点问题,电机拉力线估计不对,没有老手带,起飞以后控制不住,郁闷。

更加郁闷的是,昨天晚上一不小心把一侧尾翼给搞断啦

网友A:
上图吧,那机的副翼连杆机构多处可调,根本不是调"内藏的""铰链",应该桨夹头和调平调对称,不是100%成品机的话,厂家是不可能预调的.
副翼一侧偏转数毫米起飞,不持续打舵补偿,侧翻是必然的.
2408-21正常安装拉力线是非常准的,不准的情形也上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吧,那机的副翼连杆机构多处可调,根本不是调"内藏的""铰链",应该桨夹头和调平调对称,不是100%成品机的话,厂家是不可能预调的.
副翼一侧偏转数毫米起飞,不持续打舵补偿,侧翻是必然的.
2408-21 ...

呵呵呵,老大,就等你来帮我呢

副翼本来就是安装好的,我透过光看是在里面有个小片片链接的,等晚上回家拍个图片上来看看

拉力线因为我是用的自己做的电机安装架,所以有可能有点拉力线不准确,铃铛原配的安装架好像不是2408用的,没法装,已经看到你安装的图片了,等回家在尝试一下看看。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这个塞斯那如果用2200mA 11.1V的电池,配备什么样的电机和桨最合适?不要求特别暴力,能相对比较省电最好。

网友:
机翼安装角一致吗?副翼?
电机右拉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呵,老大,就等你来帮我呢

副翼本来就是安装好的,我透过光看是在里面有个小片片链接的,等晚上回家拍个图片上来看看

拉力线因为我是用的自己做的电机安装架,所以有可能有点拉力线 ...

不是调链接片,而是拧塑料夹头,具体等你上图再说.
原木条上2408电机,照我的那个图装,100%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这个塞斯那如果用2200mA 11.1V的电池,配备什么样的电机和桨最合适?不要求特别暴力,能相对比较省电最好。

这个飞机我飞过有刷370减速组,无刷2408-21/2409-18/2410-12/2208(KV1300)/2208(KV1500)/2212(KV1400),只要桨配得合适,飞起来都差不多,个人比较喜欢2208(KV1300/1500)加原配8060或仿APC8038飞,要省电有劲建议用2409-18加8060飞,只要省电用2408-12加9070飞,2408-21配7060或8038很强劲.

楼主:
如果用2409-18加8060的话,速度如何?那一种配置速度能比较慢一点,很喜欢慢慢的感觉,好舒服啊。

网友:
个人对慢飞的几个看法:
1. 要慢得爽,首先得安全,先不论抗风性如何,失速速度要低!
2. 慢不是动力配出来的,主要看翼载荷,机翼面积大全机重量轻者慢,失速速度也低。
3. 要飞得慢就得用慢的翼型,不是双凸翼型的,而是平凸的,最好凹凸的,前者抗风最好,后者抗风最差。
4. 要飞得慢,动力和桨的配置反倒是次之又次的问题,只是大直径小螺矩效率高些,当然,凡事都有度。
5. 速度慢了,舵效差了,舵面就得大,角度也要大,阻力也就大,动力跟不上,就失速摔机。
6. 速度慢了,重量轻了,蓄能少了,一阵轻风一个误操作,往往就摆了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2409-18加8060的话,速度如何?那一种配置速度能比较慢一点,很喜欢慢慢的感觉,好舒服啊。

问速度如何是很难回答的,就象人能跑多快可测可量,能走多慢就说不清了。因为谁也不知道要用多大的油门飞,每款飞机都有自己特别的失速特性,这架飞机可以飞得很慢,但那是小油门在失速临界状态下飞,不是全油门狂操。
前面所说的任何一个无刷的配置都够飞得慢,要慢得稳,操控妥当,重量轻的大桨是不错的选择,但选用任何桨都要对应电机的规格和KV值,还要对应电压。
2410-12或2409-18配9070/1047三串锂电飞,控制得好可大迎角超慢飞,慢到人走路跟得上,但一点也不安全.....

楼主:
现在手上用的2408-21原来是用在翼龙上面的,手上只有这一个电机。我看你的翼龙配备的是2408-21,所以想这个电机还用在翼龙上,另外买一个电机用在这个塞斯那上面。看你的介绍应该是好几种配置都可以,比如你喜欢的“2208(KV1300/1500)加原配8060或仿APC8038”,或者是“2409-18加8060”,两者区别不大吧?
我的问题好多啊,真是个问题青年,呵呵

网友B:
建议全开油门,手掷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手上用的2408-21原来是用在翼龙上面的,手上只有这一个电机。我看你的翼龙配备的是2408-21,所以想这个电机还用在翼龙上,另外买一个电机用在这个塞斯那上面。看你的介绍应该是好几种配置都可以,比如你喜 ...

表现差别不大,不过2208电机36克,2409倒过来了,要63克,看你计不计较喽,2200mAH的电池已经偏重了,别太过份,还有越重越快。
最方便安装的电机是伞尾的2408-21

楼主:
已经上图了,111老大帮我分析分析。
电机安装座准备换成原来的塑料座试试。

网友:
这种泡沫不简单,象平尾那种断法,用泡沫胶能复原,甚至直接用热熔胶,因为这泡沫的溶点很高,当然也不要把胶枪烧得太烫。

网友:
我也这样炸过的,第一次飞402,电池不足出手速度不高,左偏炸。第二次飞海狸,发射机问题,10M失控,飞起3M高后直落炸,第三次,飞猫的EPP 3D,动力不足左偏炸。
看你的应该是动力问题,动力足的话,砖头都可以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全开油门,手掷起飞.

还没调好就这样飞,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先微调一下副翼,(微调向右拔一点)再试试,也许就不左侧翻的.

楼主:
看来我还是没有把副翼问题说清楚,不是两个副翼的角度不一致,而是其中右边副翼的一端安装的有问题,和机翼不再一个平面上了,而是一端比机翼高了2mm。现在我已经把副翼和机翼的铰链拆开了,发现是刀片切缝偏离了中心线。重新切缝安装铰链。

网友:
罗嗦!不就是为了把主翼平衡吗?哦以前飞4通道翼龙就遇到和楼住一模一样的现象.干脆学靶机那样把主翼反上角加大.虽然牺牲了机动性能.但是巨稳定

网友(2006-11-23):
上反角小的机机就容易侧翻,特别是重量大的机机.

网友:
赛斯那

我最喜欢启迪的赛斯那,三通, 四通都有了,很好飞。楼主先检查一下电机的安装角,没有问题后,固定副翼, 当三通飞飞看偏不偏(我试过,可以不用副翼转弯)

网友:
启迪的四通赛斯那确实很好飞!我一直飞亚托450电直飞航线,初次上手赛斯那飞了几个航线熟悉飞机特性后就可以自己操纵降落了。我用套件中的电机电调和8060桨配用11.1v2200毫安15C锂电一般飞10-12分钟。飞完用万用表量单体电压还在3.95v左右。
有个问题请教楼主:你的副翼安装了双舵机,可以实现副翼和襟翼的功能,请问在遥控器中是怎样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