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50V2.5跟飓风RURRICAN50比较那个更好性价比更高!!

楼主(2006-10-07):
本人正准备买50油机大家给个建议谢谢!!!从性价比还有后期零件等等来比较一下给各建议谢谢。

网友A:
新手选V250。对中级或高级玩家来说,两者君可

楼主:
这2款之间到底有多大区别性价比那个好5级风里面那个更稳定

引用 网友A:
新手选V250。对中级或高级玩家来说,两者君可

这2款之间到底有多大区别性价比那个好5级风里面那个更稳定

网友B(2006-12-11):
我觉得飓风不错,至少我现在飞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高~~~3D性能和雷虎不相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飓风不错,至少我现在飞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高~~~3D性能和雷虎不相上下~

目前来说JR-50碳纤版的3D性能还比不了雷虎V2 50或V2.5.更不用说飓风50了.
而且飓风50重量一直下不来,仿JR结果连重量也仿了,机子很沉,怎能在3D动作中做到身轻如燕呢?
但是用来练悬停和3C应该是很好的机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较机型,HURRICAN50全金属升级的和雷虎V2.5普通版本(没升级过任何东西)两款飞机都是在飞的直接拿来称,结果是V2.5是3.5公斤,HURRICAN50全金属升级过的3.75公斤,注意这是升级过后的,而且整机有50多颗轴 ...

雷虎V2-50 49颗轴承.就算全升级悬翼头也去不到3.75公斤,何况还是十字盘的机子.
飓风CCPM的机子应该有理由做得更轻巧才对!
我个人认为:飓风和JR的设计的大桨夹离飞行重心较远,造成出力的力臂比雷虎长,对于飞3D很不利.有如固定翼里边的上单翼练习机,产生吊蓝效应,不知道机修工师傅怎么看这个问题?

网友:
无论是雷虎的还是JR的等等设计师,总是比我们专业,那是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孰优孰劣还是有模友们自己选择和判断吧.

网友:
飓风RURRICAN50

一句话买飓风RURRICAN50肯定爽

网友E:
12楼的朋友是宁波海曙的哈,你也在飞直机?什么时候过来一起玩啊!
能不能站内短信我一个电话号码,有空好联系?

网友:
严重同意CCPM比MPM灵活,会飞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楼的朋友是宁波海曙的哈,你也在飞直机?什么时候过来一起玩啊!
能不能站内短信我一个电话号码,有空好联系?

好啊。宁波看样子有多了一个直升机模友啊。
有空多溜溜。我们建立一个联系

网友:
我是新手,没飞过雷虎,但是看别人飞过,也琢磨过它的结构。。。

说实话,雷虎公司太没有上进心了。。。21世纪拉。。。。。ccpm是王道!!

alan都走了。。。。。
(也可能是工资太少,哈哈)

网友:
还是一步到位吧,免得以后麻烦~~~~~~~~~~~~~

网友:
CCPM跟操纵性能没有绝对的关系,反而对舵机有比较大的严苛性,只要调整的好、飞起来都一样,而条件不好CCPM的系统在加减油门的时候机体会扭动,反而要多花费心思修正,不过目前普遍重视3D而轻视传统3C、这样的情形反而没有人重视,倒是老直生机玩家都不太敢靠新的玩家直升机太近..
至于Alan跳槽…..这个在模型圈子里很普遍,杨格在自己创业前也跳槽过好几家,反正手指头跟脑袋是自己的、谁家开的高就往谁家靠

网友:
支持飓风RURRICAN50。马上入手一架。

网友F:
飓风50 瞒好的呀
我是个新手 飞油直 还没到一桶油
从质感上说 比 雷虎的好
和JR 的比 是差了点 但是飞起来很稳
帮我调试的朋友也说这个不错
反映也很好 “准”
准备磨完车了 给几个高手试试他的3D 效果如何
至于上面朋友说的 加减油的时候 会抖动 这个还没感觉到
飞5米高 走简单航线 感觉很好
《有说错的地方请谅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托真多。。。。。哈哈

同意,同意。。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飓风50 瞒好的呀
我是个新手 飞油直 还没到一桶油
从质感上说 比 雷虎的好
和JR 的比 是差了点 但是飞起来很稳
帮我调试的朋友也说这个不错
反映也很好 “准”
准备磨完车了 给几个高手试试他的3D 效果 ...

新手没到一桶油,已经飞过雷虎,JR,飓风。。
哈哈哈。。。关于托的评论不得不同意。。。

网友:
其实侧板强度比JR-50碳纤版的要差许多.
喜欢这款机的不如直接买JR-50,差不了那几个钱.
如果想练3D,CCPM不是首选.

网友H:
3d,ccpm不是首选啊。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3d,ccpm不是首选啊。为什么。

同问

网友H:
ccpm我的理解,两个甚至3个舵机一起出力,可以力矩更大,响应更快,不知理解对不对。

但是没有调好,就容易在螺距变化的时候,十字盘不是平动而是转动,导致姿态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ccpm我的理解,两个甚至3个舵机一起出力,可以力矩更大,响应更快,不知理解对不对。

但是没有调好,就容易在螺距变化的时候,十字盘不是平动而是转动,导致姿态有问题。

说的没错,有待改进,比如三字盘的球头换成轴承,但CCPM一定会是直机的发展方向.
练3D最要命的是摔机,CCPM上的那3个直推舵机不知道能保全几个,虽然JR设计有双推.
我本人也很喜欢JR-50碳纤版的机子,悬停和航线非常稳,3D没有试过.
考虑明年买个90的,起飞重量4200左右,身轻如燕

网友:
引用 网友J:
rcboy

网友:
发表于 2006-12-12 22:54  资料 短消息
国内一共有多少人飞。。用的着天天在论坛上宣传成这样吗。。开始有人烦了吧。。。
我不看好抄的东西,多少也变变。。一点都没变,照抄,说明设计人根本不懂。。。那会有好机。。

比天子和康达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的没错,有待改进,比如三字盘的球头换成轴承,但CCPM一定会是直机的发展方向.
练3D最要命的是摔机,CCPM上的那3个直推舵机不知道能保全几个,虽然JR设计有双推.
我本人也很喜欢JR-50碳纤版的机子,悬停和航线非 ...

ccpm大机的确没有玩过,的确不敢评价。
90的,4200起飞重量,是什么飞机?n9?avant?

网友:
引用 网友I:

比天子和康达好一点

我的天子感觉还不错。主要用来悬停。

网友:
如果,0度的位置,每个舵机不是在中立点。那么,变化螺距,永远不可能同步

就是说,e-ccpm,严格意义只有调节连杆。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要是淘汰9252,就往我的垃圾桶里扔吧,

网友J:
ccpm 是3D 首选

ccpm 是3D 首选,不过条件是做工要够精,设置要到位.
CCPM 有两个好处.
1.3个舵机同时用力,反应快,而且可以用便宜舵机.
2.机械机构较为简单,飞机可以作的相对较轻,问题也较少...
不过如果设计或者做工不够好,就会有诸如跟头翻不正之类的'interactive'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ccpm 是3D 首选,不过条件是做工要够精,设置要到位.
CCPM 有两个好处.
1.3个舵机同时用力,反应快,而且可以用便宜舵机.
2.机械机构较为简单,飞机可以作的相对较轻,问题也较少...
不过如果设计或者做工不够好, ...

如果你飞得很好不摔机,CCPM当然是首选~~

网友H:
65mg,放到450上,怎么也摔不坏。我都郁闷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H:
65mg,放到450上,怎么也摔不坏。我都郁闷得很。

你放在600暴龙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