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镉电池的截止电压问题

楼主(2006-10-07):
各位DX,镍镉
电池
的截止电压是以刚放完电测得的电压为准呢还是以放一段时间以后测得的电压为准呢?一般0.9V差不多了吧,0.8有问题吗?

网友A:
带着负载的时候测量,0.8V没问题

网友B: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C:
我有一节镍镉电池,用表一测,没有电压了,充电后又一切正常了,1.3V。

网友D:
那是放的时间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