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求救,HBX1:10发生偏瘫

楼主(2006-10-07):
我的HBX突然发生问题,遥控枪一上电,两个前轮就向左侧转到底,扳都扳不动。电源关后正常。请教是何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定要把遥控器侧面调校盘转到底,前轮才勉强转正,请教是什么坏了?

网友B:
是不是撞歪了啊?把舵机拆下来看看齿轮组打滑不?

楼主:
舵机好的,没有打滑现象,转动的声音也正常。现在是一会儿前轮向右,一会儿前轮向左,要经常通过微调调正。会不会是枪控坏了?

网友B:
车的电池、遥控器电池没电了吧

楼主:
测过,都有电。除了前面说的毛病,其它功能都正常。

网友C:
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C:
 我的回答可能有错误 有干扰或磁场应该是都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