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1+13D和小旋风比较

楼主(2006-10-07):
图就不上了!
1+1轻一些,泡沫密度小一些,小旋风密度大,更结实,但太重,1+1用1MM桐木片两条加固机身,而小旋风用的是木梁

1+1侧风和倒飞有难度,因为侧飞机身小,载荷大,倒飞是由于飞机主翼和拉力线有个上迎角,掉高度厉害
小旋风不清楚,没飞过,看起来侧飞好飞,载荷小,倒飞也应该不难

总体说,1+1装好后平飞丢开手飞5-10秒都没问题,倒飞测飞困难,机身强度差一点点,有条件应该在主一翼后方埋个碳片,防止折身,泡沫强度刚好,一般炸机能应付,又不会太重

小旋风感觉泡沫强度过密了,一般那个强度泡沫都做像真机用的,不需要太大拉力,机身的木梁够坚固
但感觉是过于坚固导致重量太重了

以上是我对比两款机的感觉,写给新手参考

建议大家放弃无翼型的KT板翼机,是该终结那个鸡肋的时候了,而这两架炮沫机就是好的终结者

网友:
小旋风倒飞横滚基本不掉高度,现在我在装第二架

网友:
都还没飞过,正在学习中

网友:
我两种飞机都有,感觉1+13D机头强度差一些,小旋风强度太大了一点,1+13D飞起来灵活度高,小旋风要稳一点,可能和动力配置有点关系,感觉小旋风更适合开始练习者使用.仅个人意见,只供参考!

网友:
我喜欢这样的话题

我只飞过1+1的3D,就是觉得机身软,飞上去稳定性一般....所以不怎么敢飞底空通场!

楼主:
其实1+1是兼顾重量,我觉得强度刚好,虽然泡沫软,但是撞击能吸收能量,总体说来耐撞不比轻木机差哦!

网友A:
好帖子!

1+1这机子在有经验的模友手里还是能发挥不错的性能的,但是有些新手的问题让我觉得恐怖 ,比如说“上银燕2215够不够?”、“我的电池是1800mah11.1V”之类的……

楼主:
1+1应该主翼安装时再注意调整一下,这样倒飞会好飞很多,另外加点下拉角

还有就是副翼最好切掉1/4以上,那个副翼太灵敏了,高手也受不了,无风很好,但只要又一点风,打点副翼,机身很快就翻过90度,这样有风飞会不好控制,或影响动作精度

网友:
好帖,希望多看到这样的帖子。

网友:
1+1的板机、双翼、EXTRA我都飞过,感觉还不错。但是每架飞机的拉力线我都调整过,板机要加些下拉,EXTRA要把电机安装位置下调。调整后的飞行感觉比原始的稳定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子!

1+1这机子在有经验的模友手里还是能发挥不错的性能的,但是有些新手的问题让我觉得恐怖 ,比如说“上银燕2215够不够?”、“我的电池是1800mah11.1V”之类的……

失足N天的猫哥又回来了,有人在发寻人肇事

网友:
3d机,就是要一个轻字
1+1的大副翼,是要在失速状态下获得灵敏控制的,平时可以用exp曲线来调整灵敏度
小旋风的副翼太小,失速状态下,副翼基本没有,另外,这个飞机因为自身重量太重,失速状态进入的很突然,侧飞也一样

网友:
这两只鸡俺两年前就在飞,总体感觉1+1的设计更合理些。同样的配置,小旋风要比1+1重30~40克,而且强度也没比1+1强多少,只是1+1的鸡头处
需要用木片加强下,否则鸡头易断。我认为小旋风最致命的地方还是机身,虽然机身中间用了一根1cm左右的木方加强,但强度远远不如1+1的两片1mm左右的木片,这一点在飞行中体验的太深了。

网友B:
还是kt好飞些.1+1 和 小旋风都不杂样.飞起就莫名其妙的...

网友C:
楼主能不能讲解一下为何要放弃无翼型飞机?操控起来有什么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kt好飞些.1+1 和 小旋风都不杂样.飞起就莫名其妙的...

这个人典型的乞丐本色,KT无翼型机多不好飞啊

我的1+1不管有风没风,无风平飞或逆风状态飞行,手丢开10秒,10秒后飞机还在平飞,几乎无需修正,这点北京模友可以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讲解一下为何要放弃无翼型飞机?操控起来有什么缺点?

很简单,3D最基本的动作,失速眼镜蛇,无翼型机就很难做出来,当然,滚转眼镜蛇难度也比其它机高。

而且并不意味能拿无翼型机飞滚转眼镜蛇,水平就比拿有翼型机飞滚转眼镜蛇的高,无翼型机会操作更难,动作更不精准。

唯一看到一个无翼型机失速眼镜蛇做得相当好的,是展会第二天看到的那个机器猫,机身修长,特别是重量很轻,所以能做仰角30度左右的失速眼镜蛇。

有翼型机只要设计合理的话,超过仰角45度的失速眼镜蛇动作都不难做的,而且会比平板机动作更优美,控制更精准,水平更易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子!

1+1这机子在有经验的模友手里还是能发挥不错的性能的,但是有些新手的问题让我觉得恐怖 ,比如说“上银燕2215够不够?”、“我的电池是1800mah11.1V”之类的……

你说的人不会是我吧?还好我的电池是1700mA的

网友:
太需要这类贴子了................

迷惑新手该选那个3D?已经飞过1+1的也是觉得太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