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的舵机太垃圾啦

楼主(2006-10-07):
买了x400快半年啦,配机的时候选择的GWS的
舵机
,现在一个烧了板子,两个坏了齿轮。哎哟,太垃圾啦。今天突然发现机子飞不起来了,以为
电池
有问题,检查发现电池没有问题,再仔细检查发现升降舵不动啦,这才发现舵机玩了。如果是在空中将不知道是什么后果啊。哎呀,看来只能采用最后的选择啦,日货。郁闷。

网友A:
我早就发现gws的舵机寿命短了,你说得烧了板子的的你可能判断错了,一般都是电机坏了,现象是电路板发热严重!

网友B:
也可能是机械连杆不顺或者堵转
一般舵机不会这么短命的

楼主:
综合看来,GWS的舵机却是质量不好,昨天拆看,正如一楼所说,电机发热很严重。我第一次坏的时候确实是板子的问题。

楼主:
一楼,那岂不是要换电机?

网友C:
整个换掉,国产的不错!

网友D:
国产的也不错,为什么要用日货?

网友E:
GWS是台湾货.
我一直在用,寿命很长的.
大家手中坏的是其中一批电机有问题的,那批货GWS在元件采购时出了问题.
现在和老的都很好用的.

网友F:
GWS还不如30元的舵机耐用.高价垃圾!

楼主:
国产的什么牌子的较好?

楼主:
发表于 2006-10-8 10:57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GWS是台湾货.
我一直在用,寿命很长的.
大家手中坏的是其中一批电机有问题的,那批货GWS在元件采购时出了问题.
现在和老的都很好用的.
----------
那既然有问题,为啥也不见他们出来说明并且采取一些措施来补偿模友呢?

楼主:
国产的也不错,为什么要用日货?
---------
我也想用国产的啊,如果有替代的,坚决不买日货。遥控我就在等天地飞的九通,但愿不会让我失望?

网友G:
我到是有几个GWS和一般的国产的,GWS从精度、耐久度都不错,就是价格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