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玩电直我再着虚心请教您,您要是知道就帮忙给讲讲.

楼主(2006-10-07):
1.CCPM怎样调整?
2.普通FUTABA136接收机可以用吗?
3..螺距规怎么用?

网友:
论坛时这样的贴子很多,你好好学习学习吧!!!!!!!!!

网友:
自己多搜索老帖子,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

楼主:
多谢各位.我在等等看.

网友A:
你的问题太拢统在这上面真的不好回答!
136的接收机是有136F 136HP  有PCM1024和FM的,你的是哪种?
螺距规怎么用?会用量角器吗?会用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太拢统在这上面真的不好回答!
136的接收机是有136F 136HP  有PCM1024和FM的,你的是哪种?
螺距规怎么用?会用量角器吗?会用就没问题!

我在着先谢谢您.
我用的发射机是FF8 S版   接受是4VF带的136FM的 .是不是把发射机调到CCPM就可以了.还用调个通道的连动吗?

螺距规卡在悬翼上把那当作调整的基准呀?几度是根据那调的?

网友:
CCPM要看机型,450用把舵机接到1,2,6通道上,再调ff8里面的CCPM选项,要让3个舵机一起推倾斜盘同上同下,参考这个网址(http://www.szrcclub.com/bbs/thread-491-1-1.html
螺距规卡在主旋翼上,上面的边和副翼钢丝水平两大将的角度,螺距规卡在主旋翼翼尖部分

楼主:
感谢
这么一讲明白多了.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