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3块电池串接反而不能满油门???

楼主(2006-10-07):
我买的是这款电机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2c2931ffa41be2965dc8b3270f0959fb.jhtml
电调是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5-2516-251608/item_detail-0db2-e0340d365f98b661e1154d0993a38b79.jhtml
为啥我用两块锂电能够满油门运行  但3块串接后   满油门就会断电???之后油门要归到起始点才能再次工作,这是为何???

网友:
你的电调需要进行一下设置吧?

网友:
这个电调里电保护还真的经常出问题
你看看把它调整到氢电保护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电调没什么好设置的,你的问题应该直接咨询猫猫或老雷。貌似电调有问题。呵呵

楼主:
怎么都说电调有问题啊,汗哦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其中的一片电池有问题,放电过快也可能这样的,我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测试一下3S锂电池组电机空负载时是否可以推满油门。如果不带负载电调可以正常工作,一般情况下是电机上浆以后,锂电池组大电流放电电压下降太快,电调进入保护状态了!另外你用的是什么规格的电机 螺旋桨和锂电池组???

楼主:
电机的型号我已经发了  是5*3的桨   电池是DIY的   但性能一直都不错

网友:
 A2208电机有好几个KV值   不是每个KV的电机都合适配5x3浆的。一般5x3浆 3S锂电池组,用的是KV2600的电机,锂电池组需要有连续12A放电能力才能够满足这个配置的需要。用手机DIY的锂电池组,估计需要3S 4000mAh以上的锂电池组,才能够满足12A电流输出的要求!手机的锂电池芯片,一般容量是600-800mAh容量的,一般需要3S5P以上才有可能连续输出10A以上的电流。建议你测试的同时查看一下锂电池组的实际工作电压是多少?或者是换一个低KV值的电机试试!比如用KV1200的电机配5x3浆测试看看是否电调可以推满油门正常工作!

楼主:
LS分析的很有道理,昨天一晚上没有睡好就在想这个问题,你的基本上就是我最后考虑的结果,我的电机是kv2600的,我准备多并几组再试,估计还是电池有点受不了了

楼主:
出这个问题没有指责傻猫的意思!只是买他东西的人很多,大家一起来帮忙分析一下,我的电池只有区区700ma,估计放电不够,还是用7,4v飞着吧~~~~~~~~~~~~~··

网友:
建议老雷22系列电机不要放太多KV值上市面,毕竟绝大部分的模友飞的小电动飞机只需要两类,用10寸左右桨的小3D,用7-8寸桨的小练习机,如果都3串锂电飞,基本只需要KV1000左右的及KV1600左右的各一款,如果结合现在小容量大C数锂电业已成熟,则几乎KV1500的一款就通吃了,飞小3D等慢速机配9-10寸桨用7.4V锂电,飞速度有要求的机种用7-8寸桨上11.1V锂电。

至于其他KV值的电机当然也有存在的必要和市场,只是推广产品有重点会更好,也尽量避免买错用错KV值配错电池配错桨的情况发生。

网友:
严重支持楼上的说法,我就搞不懂这些KV了多大的桨了什么的,真是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