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JM原厂电机配多少T的电机齿为佳?

楼主(2006-10-07):
如题
我最先用的包装里T数最多的来飞,能飞6分钟,后来我换了一个T数少一点的,结果只飞了5分钟...有点不明白了~~

网友A:
不会啊,T数越大主桨转速越高,越费电啊。
不过转速低了需要更大的螺距,也会增进马达的负担,造成电力消耗大。

网友B(2006-12-26):
多少齿和功率没太大关系

网友C:
航线:12T,13T 3D:13T,14T

网友D:
SJM原配的只有10,12,14T啊
哪里来的13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