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固定机翼飞机制作方法

楼主(2006-10-07):
我现在有一部电直遥控飞机被摔坏了
现在想用里面的零件做1个固定机翼的遥控飞机的详细方法与材料

网友:
能否说的具体点?

楼主:
现在有2个马达,1个电路板,1个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2个马达,1个电路板,1个遥控器

就跟没说一样,什么型号的马达,无刷的还是有刷的?什么电路板?接收、电调还是N合一?什么控?几通道?比例的还是形状的?

网友:
如果没有做过,最好不要做了.
简单来讲,到KT区多看看,做一个KT还是相对容易的.
需要:找到一个图纸,或自己设计一个用KT做好飞机,然后把电直的大电机安装在前面,按照原来电路的接法(小电直一般是有刷电机)电机接在电调上,电调然后一端接电池一端接到接收机上,再引两个舵机上,一个接副翼一个接水平尾翼升降舵.小电直没有3个舵机,所以不用接方向舵了,连接尾马达的线甩着就行了.
如果是3合1接收就更容易了,电源接在上面,4个头,要分别试,最好按照原来电直哪端接什么就接什么,原来接主马达的线还接电机,舵机也是,尾马达不用,那条线也不用即可.
如果想做木飞机,对初学者比较难,用1MM桐木或1.5轻木片做翼肋,根据飞机大小,用3-5MM桐木做前橼,2X3或3X5松木做梁,后橼可用两片薄的夹或用一片厚的桐木.粘好后蒙皮.我只说了机翼的流程,这个没几个月,没人亲手教很难的.

楼主:
KT区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KT区在哪?

我的老天爷呀! 上帝呀~!阿弥陀佛!真主~
你找到这里却找不到KT专区,I 真的是服了YOU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display.php?fid=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