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千万吸取教训

楼主(2006-10-08):
下午开车时,犯了严重的错误,卡盘钥匙没拔下来就开了,那钥匙飕地就甩到了我臂上。当时看到钥匙,立马明白了,尽管车子正常运转,还是赶紧断电。随后冷汗自出:这要是到头上,还不知怎样呢。
于是静坐反思:怎样才能避免再次发生?
下午到晚上只为解决这一个问题,问题不解决,决不开车。
上街买了一只开关,改造,使得钥匙只有离开车床并置于开关插孔内,车床电机才可能通电,这样以后只要不是故意用别的东西代替钥匙插入插孔,钥匙是不会再忘了。
大家千万不要犯同样错误啊。
这开关做的太土,就不上图了。

网友:
跟我一样,我还是大车床,打到胳膊上,幸好挂的档转速不高,只是青了一块,不然胳膊就断了,但是他们车工好象都没有遇到这事,也没有么样措施。

网友:
吸取教训吸取教训

网友:
拧紧顺手拿下来不就行了 怎么会拉在上边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A:
前几天买了个天一的卡盘,自带的钥匙有个弹簧,不压紧在方孔内就会自己弹出

网友:
我的钥匙也有弹簧,不使劲按住钥匙就会被弹簧弹出钥匙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买的是"流野",还说:)换了吧,人家的都有是带弹簧保险的:)

网友:
1  安全第一
2  亡羊补牢 为时未晚
3  小改进太有创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买了个天一的卡盘,自带的钥匙有个弹簧,不压紧在方孔内就会自己弹出

什么规格?价格多少?

网友:
新的80的三爪,价格好像是180, 买破烂太多,记不清了

网友C:
那位大哥把弹簧钥匙上个图看看呗! 我的也是“流野” 想自己仿照改造一下钥匙!

网友:
华飞配的就是有弹簧保险的

网友:
宝贵经验!安全生产!床友都要足够重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位大哥把弹簧钥匙上个图看看呗! 我的也是“流野” 想自己仿照改造一下钥匙!

 改版后不会上图了

网友:
 注意安全啊!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钥匙的外面套一根弹簧并且焊死就行了(弹簧要与钥匙端口平齐)

网友A:
对!结构和楼上差不多,只是外面多了个铁皮套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结构和楼上差不多,只是外面多了个铁皮套子而已

好方法,我得做一个

网友D:
好方法,我也做一个

网友E:
可能有得买,为什么不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