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天线

楼主(2006-10-08):
5IRC上找到的“因为接受天线的长短是根据频率波长确定的,一般为波长的1/4,车、船模由于操纵距离近、频率低,一般用1/8波长。”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波长是什么?

大家装天线是怎么装的?天线一般是是裹好的,是不是应该全部拉长?从塑料管里面出拉来,多余的就掉在外面不应管吗?应该会拖到水里面的呀?

网友:
你不说我还记不起来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据我所知,天线的长度都是根据频率决定的,所谓1/4还是1/8都是根据频率随对应的波长算得,好像72m的频率波长时4米多,1/4天线长度约为1米,向40m左右的频率,天线应该更长才能达到谐振状态,理论上天线必须是竖直架设的,最好不要折叠,这样遥控距离肯定打折扣,但是一般应用的时候,多限于条件因素,天线一般都不是最佳长度和最佳位置的,短距离一般也没关系。

网友:
天线短点也行啊,现在的都是加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天线的长度都是根据频率决定的,所谓1/4还是1/8都是根据频率随对应的波长算得,好像72m的频率波长时4米多,1/4天线长度约为1米,向40m左右的频率,天线应该更长才能达到谐振状态,理论上天线必须是竖 ...

是不是72m,船用接收机的天线就应该是50CM长呢?

400cm/8=50cm

我看没有这么短的天线呀?基本上都很长,是不是有减断的必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的是,同样的频率下,1/8的不如1/4的效率高,只有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采用短的,但这是牺牲遥控距离换取的。

楼主:
哦哦,懂coolfire 兄的意思了。

不过如果船上使用固定翼的接收机,天线有必要去注重他吗?

网友C:
不是那么重要,又不是无线对讲机.只要把天线尽可能拉长就行了,距离是受些影响,但不会很大,一百米范围肯定没问题,超过一百米看不清楚船也不好遥控,我有些船的天线只是在船舱里尽可能伸张开一样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那么重要,又不是无线对讲机.只要把天线尽可能拉长就行了,距离是受些影响,但不会很大,一百米范围肯定没问题,超过一百米看不清楚船也不好遥控,我有些船的天线只是在船舱里尽可能伸张开一样没事.

网友:
波长就是该频率的无线电波的一个周期的长度.它等于光速(也即无线电波的速度,300000000米/秒)除以频率,得出的单位是米.(简单算法就是300除以频率(MHz)).
而天线的长度越接近波长传输距离越远,但是一般取1/2或1/4的为多,加感天线相当于延长了天线的长度,尤其中部加感的天线传输效果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