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A的充电器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绿灯闪烁啊?

楼主(2006-10-08):
说明书上写的意思好像是这个绿灯闪烁的事情应该放弃充电。
我自己焊的两片7.4V锂电,用串充没事,在103A的2S接口上充一会绿灯就闪烁了。
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A:
绿灯闪说明正在小电流充电吧?快满了。绿灯灭就完全充满了。

网友B:
对啊,就是快满了。
听说截止电压不准,绿灯一闪,偶就停止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灯闪说明正在小电流充电吧?快满了。绿灯灭就完全充满了。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就是快满了。
听说截止电压不准,绿灯一闪,偶就停止充电

对于一个具体的充电器来说,如何知道它的截止电压?

网友:
充电时绿灯常亮,快充满时闪烁,充满时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