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制成型锉刀?

楼主(2006-10-08):
想了解一下锉刀的工艺流程~~

主要是想做一把内弧面的整形锉刀~~

锉齿是压的还是铣的?

网友:
早年生产锉刀就是手工做的 用高碳钢退火 再用凿子一个一个牙凿出来 老师傅才凿的整齐哦 凿完以后再淬火就成了

网友:
现在的锉刀都是机压成形的!
如果你的被加工材料硬度不高且量小的话,可以用普通薄钢板成形。

网友(2006-11-14):
内糊面的锉刀有什么用?

网友A:
有个下三赖的办法,用铁板做好成型面后用强力胶粘上需要粗细粒度的砂布大概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下三赖的办法,用铁板做好成型面后用强力胶粘上需要粗细粒度的砂布大概就可以.

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下三赖的办法,用铁板做好成型面后用强力胶粘上需要粗细粒度的砂布大概就可以.

不是下三烂的办法  是高招来的

网友:
再来一个下三烂的办法:
找合适的成品锉刀,退火,定型,再淬火。

网友(2007-05-03):
6楼的办法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