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帮下菜鸟吧~~

楼主(2006-10-08):
雷鸟4代和华科尔4#,哪个更适合初学者啊?

网友A:
当然是雷鸟啦!  有啥问题火腿丁还能帮你。

网友B:
买个LAMA吧,简单!!!!!!!!

网友C:
雷鸟4代,华XX是垃圾!!!我就有一架!后悔啊!

楼主:
一般玩了雷鸟后,想再深入的话,买什么机型好啊?

网友D:
楼上的,简易亚托
其实亚托不算贵了,我想易损件没有那个型号的电直比得玩亚托的省钱

网友E:
我觉得周围是否有高手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周围是否有高手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你可以一步到位,整体上花钱少。
否则,还是建议先从雷鸟开始吧,特别是刚开始看见机机胡跑就大脑空白之后心里压力要小很多,
好机机回让你直接窒息的。
摔呀摔的等你习惯了再换好机机也不迟。

网友F:
同意楼上得。。。。

网友G:
都差不多
尾电机都容易坏哦

楼主:
我们学校里,好象还没看到人玩航模,在我老家那倒有~~
那不是有飞无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