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进角问题

楼主(2006-10-08):
在网上经常看见关于进角的设置:一般情况下,低进角可以适应更多的马达,但为提高效率,建议2极马达使用低进角,6极以上马达使用中进角。还有一种说法是:一般来说,外转子无刷电机的进角时间设置在0~10;内转子的进角时间设置在10~20或20~30。
小弟最近在自个做无刷电调,出现了个问题,我用的电机是14极的GS外转子无刷电机,我做了很多种进角实验,但是电机的转速最高只能到3000rpm,如果转速再升高,电机就振得非常厉害,请大虾不吝赐教。
我在程序中是这样改变进角的。首先我用定时器记录电机转过一转的时间,记为Time1,因为电机为14极,故可得到电机的换相延时时间为Time1/(7*12),此时的进角为0度(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当我把12改为18即把换相时间改为Time1/(7*18),我理解为进角为10度。我就是通过不断地改12这个数来做实验的,但转速还是上不去。请大虾指点。
还有我把进角改了后,检测时间应该怎么改,谢谢。

网友:
我按你的意思,应该是  Time1/(28*4)
还有,速度上不去,可能是因为单片机速度跟不上去了,算法可能复杂了些吧。用的什么单片机?
QQ:52709987 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