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尾杆量大点就横滚是啥问题?

楼主(2006-10-08):
如何调正??谢了。

网友A:
楼上的2位属于老油条了.............
我对他们的答复解释如下,平尾的两边不在一个平面上,俗称,歪了

楼主:
谢楼上各位,但不是这问题。平尾绝对在同一平面,会不会和垂尾有关?

网友B:
那就更是升降舵左右两半的实际动作不同步,这是在地面静态时看不出来的。

网友C:
平尾不对称,或安装不正。

网友D:
1升降舵中间的连接部分太软。
2设置了副翼联动
3无意识的碰到了方向舵

网友E:
没人想到是因为拉杆太大,主翼失速,然后按照一点点地方向舵,就滚起来了。。

楼主:
郁闷,问题没找到,今天飞时转弯猛了点,一急拉杆大了,5--6米高带动力下来了,飞机摔断了。

网友F:
我2架机有此情况~~~猛拉杆~机机横滚。。。

网友G:
想想看看飞机啥样?

网友B:
除了安装的问题,从结构布局上说,这种情形在小电动仿真机上比较普遍,与重尾面积小尾力臂短有相当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