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单4.20V的,然后自动跳”,计算充入电量,测总容量,这样的充电器,如何?

楼主(2006-10-08):
BIGCTV说:
想过这个没有 就1个充电 单4.15的充电器 然后自动跳 这样 成本非常低哟
电流 就做到1A就可以 以1600电池计算  1组电池  跳3下 算6个小时
晚上吃了饭 8点开始冲 到第2天上午8点 可以冲2组1600MA 3S电池
绝对的平衡冲 也是广大有时间 节约米的一个好办法 呵呵 商品价格 可能和103A差不多 就可以了

我想:
开发一个,可以计量充入的电量,截止电压是4.20V的,充电电流可设置,可以有6个输出口,按此想法,做12路也没问题。接口是通用的,自己再外接转接头。当然,充电时间要长些。
可能成本也不低。不知有多少人能支持?零售价是多少合适呢?
但串充加平衡的方式,内部只有一个恒流源,没有显示,没有设置,加几个比较器即可了,当然也没有单片机,成本是较低的,其中的一个比较器,也要比继电器便宜,6路的话,需6个双刀继电器,好的继电器,据说要4~5元/个。
再加上一个功能,可以测外接的每节锂电池的总的容量,要有一个放电回路,也用继电器来跳,总成本增加不多。

网友:
我也想过,就是太慢了,还是3S 3S得跳比较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还是要用到变压器隔离,光耦,成本降一点点,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
何必用继电器,那么贵,用三极管几毛钱一个,8050就可以嘛,1.5A的,电流够用,0.2元一个.

楼主:
用笔记本的电源,内部加一个整流,不怕反接了。再好好想想。

网友:
想法不错,支持一下

楼主:
只是充电电流太小了点。按设计惯例,一般用到0.5A,如何是好?

网友:
可能飞固定翼的要求和电直的要求真的不太一样,我有11块2200的电池,通常一个晚上充好,不然的话周6能玩周日就要休息了。
充电电流1A都太小,至少1.6-2A,这样才能保证1个小时左右一轮。

网友B:
这样的我早实验过了,最后每节电压会有很小的差别。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我早实验过了,最后每节电压会有很小的差别。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慢。

请问是如何做到自动切换的?

楼主:
用一个带A/D和D/A的小单片机,还可以接三位LED显示。

网友:
行不通,充电时间就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