浆保护器真的有效吗?

楼主(2006-10-08):
刚装的2008,用的铃铛无刷电机,浆直接用螺帽拧上去的那种.试飞了几次,下降时最容易把浆打断,已经坏了好几支.
想装个浆保护器,不知这个是不是真的有效.
用一根橡筋固定住高速旋转的浆总还是有点不放心呀!
各位发表高见!!!

网友:
有效,不要用橡筋,用合适大小的o型密封圈。

网友:
桨保护器当然是有效才叫桨保护器产,我一直用的橡皮筋,多捆几道,也没事!

网友A:
我一直都用它,便宜,量又足!保护器,明天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都用它,便宜,量又足!保护器,明天见!

网友:
事物分2面,我用桨保护器,出现过两次空中猛加油脱桨。。。

所以现在都不用了,反正也几乎不摔桨。

网友:
很有用的小东西@@@又方便

网友:
我喜欢用折叠桨,特别是7寸以上的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敢问大侠如何练就不摔浆的大法?

网友:
...........

就是一直摔,摔到自己知道怎样才不摔为止 ,要是没那觉悟,就继续一直摔。总有一天不想玩了,就真的不会断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大侠如何练就不摔浆的大法?

没有秘诀,坚持不用桨保护器。

网友:
保护器也不是百分百的,只是讲可以减少断浆的概率,一般来讲减少70%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技术好了,不用也可以的时候当然就不用了,至于皮筋么,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要经常检查,有断头和受伤及早更换

网友:
谁用谁知道~~~保护器,灵!!

网友:
我觉得是有效的。

网友:
铃铛轴太长,lz用桨保护器把轴漏出来3mm就刚好

网友:
别摔机啥都省了。。

网友C:
哈哈!讲个我的真实故事,大家别笑话我哟!

我用的也是铃铛,也用了桨保护器。
我以为,有了桨保护器就不会断桨了呢。
结果,首飞,断桨4根。
经过几天的思考,终于明白,想要桨保护器起作用,必须截断铃铛的长轴(不能露出保护器),否则,后果见前一句话。

楼主:
楼上的兄弟好诚实,呵呵,新手受用了!
蹩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讲个我的真实故事,大家别笑话我哟!

我用的也是铃铛,也用了桨保护器。
我以为,有了桨保护器就不会断桨了呢。
结果,首飞,断桨4根。
经过几天的思考,终于明白,想要桨保护器起作用,必须 ...

呵呵,没搞明白原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没搞明白原理啊.

兄弟有保护器和带长轴的电机没?有就能明白,没有就的仔细想像一下了。

楼主:
浆保护器就是在浆遇到阻力时自已脱落,所以轴一定不能太长,不然浆没法脱落呀!

网友:
真是郁闷啊,为什么之前没人提醒我呢?我的4条桨啊。。。

网友E:
对桨的保护是有用,但摔的快摔的猛了还是会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桨的保护是有用,但摔的快摔的猛了还是会断的

 对头!此话最经典!同感哦!

网友:
用橡皮筋很危险,我今天飞塞斯纳就是用的橡皮筋,结果推猛油时橡皮筋断了,浆飞出去差点伤人,所以建议不要用橡皮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