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电路

楼主(2006-10-08):
(无正文)

网友A:
好图,谢谢共享。

网友B:
毫无用处,IC都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C:
不错,通常只要接红、黑至12V就转了,可惜那个IC是一体的,要是有分立的功率元件的话就好了。

网友D:
好象没有什么用吧
这个是有感无刷,我们用的是无感无刷

网友E:
加功率管是很容易的,只要将IC的两个输出做功率管的驱动端,上端加100欧…10K欧的上拉电阻,下端加10uF电容,线圈用粗线改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