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杰伦5号

楼主(2006-10-08):
杰伦5好
      你好,我的发烟器换了5W2欧的水泥电阻后确实厉害,发烟很大但温度也很高,不到十分钟塑料外壳就开始软化。装车一试不能使用,转速很慢带不动,主板都冒眼赶紧关掉幸好主板没坏。
      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电阻选配的不合适,阻值大了还是小了?烦请解答。谢谢!

电阻如下:

网友:
我没玩过电热发烟,但我觉得你的电阻标示是指阻值为2欧,最大可承受5W的功率,如果你把7.2V的电压作用在它上面,它就要承受26W的功率,已远超出它所能承受或者说接收机能提供的功率,当然要出事.

网友A:
10~20欧姆啊,你要烧主板吗?晕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0欧姆啊,你要烧主板吗?晕倒。

谢谢!主板冒烟了幸好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