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乐] 谁炸机油箱baozha起火过

楼主(2006-10-08):
飞机油箱会不会爆炸?

网友:
当然不会

网友:
JET的会起火爆炸

网友:
用80%的油试试
有可能,

网友:
从未跟我说过。

网友:
应该不容易

网友:
没听说过!

应该不会爆炸!

网友A:
都有留意自己飞机用什么燃料吧?是甲醇,它跟柴油一样,增压就会爆炸(否则没有火头的压燃机是开不动的)。那么炸机为什么不会爆炸呢?都有留意自己飞机的油箱吧?是硅塑料制的,耐冲击而且具有很好的缓冲性能,能把炸机加载到有向上的压力缓冲掉。
以前玩线操纵的时候,自己用易拉罐上的铝皮焊油箱,炸机的时候就试过着火。

网友:
压燃的油会,

网友:
有挥发性的油都会吧!好像乙醚一样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2006-11-21):
会着吗 没有碰到过

网友:
应该不会吧,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留意自己飞机用什么燃料吧?是甲醇,它跟柴油一样,增压就会爆炸(否则没有火头的压燃机是开不动的)。那么炸机为什么不会爆炸呢?都有留意自己飞机的油箱吧?是硅塑料制的,耐冲击而且具有很好的缓冲性能, ...

请问,易拉罐铝皮怎么焊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火头里边金属丝的是热惰性金属他散热比一般金属慢,经过通电后发红发热点燃甲醇混合气 甲醇燃后又给金属丝加热(金属丝热惰性金属散热比较慢也保留一部分热量)就这样重复的 甲醇机和柴油机就不是一回事,柴油是压燃的。模型压然机我没用过,不过我听说模型压燃用的不是甲醇 是煤油和乙醚的混合,油箱和油在飞行中的压力应该是都有吧怎么会缓和油的压力 不同意楼上的观点。没有听说过甲醇机油箱坠机着火的事情,就是着火也是供电系统短路造成的

网友C(2006-12-24):
活塞的貌似不爆炸, 涡轮喷射的 录像里一掉下来 地面上一群拿灭火器扫荡来着...

网友D(2013-01-12):
应该不会,反正就是还没有见过啦

网友E:
真机基本会起火!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