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池及结果

楼主(2006-10-08):
近来看到有些模友在自己组
电池
,于是自己也动了这个念头。利用长假,逛了电子市场,买回六块电池片,开搞。电路很是简单,把三个电池片串连起来就是啦。
成果如下
今天试电结果,电池内阻太大,发热严重。X400可暂时离开地面几秒钟。呵呵,失败。不过也不能算完全失败。在这个过程中知道了如何组出好的电池。掌握了组电池的技巧。坦白说,组电池真的没有啥技术含量,不知道为啥电池这么贵呢?呵呵,下一步就是找到放电能力大的电池片,则革命就成功啦。
^_^

网友A:
鼓励 小心短路!

网友B:
电池铝片如何焊接啊?

网友C:
现在看图很慢······先顶后看

楼主:
买电池的地方可以给弄,行话叫碰一下,就是把一个铁片(好像是)给加上,好像是高温,因为看上去有点烧过的痕迹。呵呵,反正很简单。

楼主:
我每次在焊之前会纤把其他的用绝缘胶布粘一下,避免短路。一开始不知道,不小心短路,呵呵,整个电极片都是红色的了,恐怖。

网友D:
组电池是没有什么含量,技术含量在于电池片本身,贵也贵在电池片上
碰焊不适合大电流放电,玩模型还是锡焊吧

楼主:
请问,铝片如何锡焊?

网友E:
楼主是3s吧
我不知道你的单片电池容量是多少,我也买过,我买的是700ma的,如果按照你的接法,3s,电压是3.7v*3=11.4v,普通的这种电池的放电是2c,也就是持续放电电流为700ma*2=1.4A,远远不够电直的飞行要求啊,一般是先并后串,增加放电电流。

楼主:
哪里可以买到的放电C数的电池片?

网友F:
放电系数大的,容量大的都是比较贵的。呵呵!建议模友选择适合自己的电池,节省资源啊!玩练习机滑翔机就用不着高倍率的。自己组的完全可以满足需要。我飞拉玛和雷鸟都是用自己组的电池,很好用

楼主:
现在组的电池只能用来调机子用了,我飞X400电直,还要继续找啊

网友G:
楼上的用的是什么充电器啊!
哪有买的??什么名字

网友E:
深圳远航,你飞雷鸟用的是自己组的电池组,是如何的组发啊
1、你飞雷鸟的电池组是几P几S的啊,总量是多少啊
2、你的雷鸟是不是已经升级为无刷电机了啊。
3、我自己组的2p2s,单片跟你的一样,飞4号机感觉太重了,飞不高,请教一下。
4、我组了一块4p3s的,充完电之后发现一个晚上电压掉的厉害,4p3s共3串电池,每一串电池的掉压幅度都不一样,你的是不是也友类似问题啊,我怀疑是不是我的电池组有些单片是坏的

网友H:
飞拉玛我自己组的2s,据店主讲放电5c。

网友F:
2p3s或者2p2s都可以啊!感觉飞的时间不短阿!4#感觉很费电地说。你用的是什么电池单片?上细节图看看,掉电压,没注意。

网友I:
不光看放电能力,还要看寿命的.
这种普通电心不能大电流放电的.,用在模型上是超负载使用.没寿命的,几次就挂了.还是别浪费钱了.

网友:
现在的高倍率电池已经很便宜了,没必要买这种电池来浪费金钱呢,这个电池是带不了大负载的

网友:
我用4P3S飞60#

飞机+电池(4P3S)重685克,4P3S电池重188克,估计已经飞了40个循环以上了,电池依然很好.飞完后每个并联组一般电压差不超过0.05V.
        使用上比我买的两块2200MAH/12C的好很多,我的两块12C电池每个都有一个单体轻微大肚子了.估计是商家两好一差搭配销售.现在只能飞5分钟左右.飞下来测试单体电压差几乎有1V.大肚子的只有2.8V左右了.
        其实新的都赶不上我的4P3S.12C电池价格是170米.也确实不是什么好电池.至于牌子我就不提了
        尤其是最近调试直驱电机,根本不考虑电池的保护和保养.经常没放完就冲或飞到保护掉电.
        3D不会.作为练习和航线是绰绰有余.最主要的是成本低廉.不过组电池比较麻烦.我买了100多块才组了三组飞到现在(两个4P3S+一个5P3S).
       其中一组(5P3S)炸烂两个单体,依然很好用,.这块电超重50多克.但飞起来依然轻盈
      我的8P2S的坦克电池更NB.玩起来根本就忘记电池会用完.我的坦克是升级了金属履带和电机的恒龙虎.比较吃电.暴力行走1周左右才冲一次电.到现在好象才冲了三次.不过最近搞直驱有段时间没玩它了

网友:
我用4p3s飞黑鹰400,重190克,看楼主的连接线似乎应该用胶带固定一下,不然会把电池的引出线搞断。飞行的感觉是飞机有些重了,比较稳,组了两组,各飞10个循环,看样子还可以。如果只飞悬停和航线,这样组电也是个廉价的选择。

网友J:
支持DIY  我也组过两组 飞电固练习机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支持DIY  我也组过两组 飞电固练习机还不错

请问你飞的电固动力是什么样的?电池是多少mA的?几并几串?

网友:
  配电池组很重要的 一般飞行20分钟 那就要找动力组耗电一半左右的电芯 ~  保证重量的情况下 宁大勿小 电池焊接也要仔细 认真封好 比如楼主的电池组就没有认真捆绑 一般我喜欢把线从电池的另一头抽出来 ~~也就是过中间的那个热缩管~~~氢电还可以 锂电池接头那里太脆弱了~~一定要好好固定好~~

楼主:
发表于 2006-10-11 07:49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我用4p3s飞黑鹰400,重190克,看楼主的连接线似乎应该用胶带固定一下,不然会把电池的引出线搞断。飞行的感觉是飞机有些重了,比较稳,组了两组,各飞10个循环,看样子还可以。如果只飞悬停和航线,这样组电也是个廉价的选择。
-------------------
从第二块电池开始,我已经加了一个固定板,好多了。

楼主:
发表于 2006-10-12 08:45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配电池组很重要的 一般飞行20分钟 那就要找动力组耗电一半左右的电芯 ~  保证重量的情况下 宁大勿小 电池焊接也要仔细 认真封好 比如楼主的电池组就没有认真捆绑 一般我喜欢把线从电池的另一头抽出来 ~~也就是过中间的那个热缩管~~~氢电还可以 锂电池接头那里太脆弱了~~一定要好好固定好~~
----------------------------
钓鱼狼,啥叫动力组耗电一半左右的电芯,请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