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3810 DAT 兼容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08):
请问各位,JR3810 DAT 40M的发射机可以使用哪些接收机?

楼主:
除了配JR的接收机其他的都不能配吗?

网友A:
飞高的能配.还有我这里有款接收机也能配

网友B:
听说40兆的可以用FUTABA的接收机.

网友C:
我配过35兆GWS 8通飞油固,会偶尔抖舵,卖了。又从 “ZHAUI” 买的6通,性能很好,都是FM的。

网友D:
很多人用飞高,不错!

网友E:
飞高GWS的都可以

楼主:
看来只有飞高吗 ?FUTABA 40M的谁用过 可以和JR 40M的兼容吗?

网友F:
我用GWS的RD8M二次变频的40Mhz,很稳定!

网友G(2007-02-02):
我是用40兆的可以用 FUTABA FP-R115F 5CH 的接收机 改成8CH 接收机用 , 改装方法十分简单 ,只要在CD4051 IC 上引线 加上插座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