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油直兄弟一个菜鸟问题!

楼主(2006-10-08):
玩电直玩腻了,搞了一个天子30油直.看到油直比我的450SE和36#整整大一圈,太恐怖了.想问问兄弟们你们怎么调油直的双浆?是不是把机子固定在一个地方来调试?总不可能想电直一样一手抓着机子来调吧

网友A:
能旋停就旋停了看有无双浆!不能旋停就在地上运转起来爬在地上看有无双浆!然后停下来调整!如此反复不就调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旋停就旋停了看有无双浆!不能旋停就在地上运转起来爬在地上看有无双浆!然后停下来调整!如此反复不就调好啦?

   高手.

楼主(2006-11-13):
引用 网友B:
用量角器量啊,然后调短拉杆,一圈就是1度

螺距规你那里有没有卖啊。想搞一个回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量角器量啊,然后调短拉杆,一圈就是1度

 高人。。

我是在地面调好  在悬停的。  先都把桨距调成0度 ,在地面加到 50~70%的油门,看有没有双桨。  好了就悬停再去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