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500级3D电动直升机震撼登场

楼主(2006-10-08):
带500级无刷马达和40A无刷电调,全部产自台湾。
最大的优势是用450电直的电池就可以飞500级电直。
更大的尺寸意味着更好的稳定性、抗风性和更好的动力。

6通道遥控3D电动直升机(500级)

主桨直径: 360mm
尾桨直径: 55mm
机身长度: 740mm
机身宽度: 130mm
整机高度: 240mm
空机重量: 580g
主马达: 台湾500级外转子无刷马达
电调: 台湾40A无刷电调
尾桨驱动方式: 皮带传动
斜盘: 120度CCPM斜盘

网友:
2200电池能飞行多少时间?

楼主:
12分钟左右

网友:
不错,不知道要多少银子.

网友:
不会便宜

网友:
2200的电池能飞12分钟?????????????

网友:
主桨直径: 360mm?标注的有问题吧。

配件价格?

3D飞行录象?

多了一种选择,支持!!!!!!!!

网友:
太贵了,2800元呢

网友:
6通道遥控3D电动直升机(500级)

主桨直径: 360mm ??

半径吧?

楼主:
标错了是单只桨的长度

网友:
感觉网站对黑鹰的1推广不够落力!版主来个横向评测吧!看看实际飞起来性能如何,2800买500算比较话算了!450的亚托se还要3000呢,性能差不多的话就这个了,说不定能成为今后的主流机型呢!另外不知零件好不好找?

网友:
还不如买亚拓!!!

网友:
机子越大越稳,不知500的精度如何?

网友:
这机比450长出不少,有十多厘米,机架应该会相应加大些吧!
网站上好象没有这机的细节图片,不知精度如何?

网友A:
把这个和450摆一起拍个照片看看大多少.

网友:
电直的400,450,480,500的级别到底是指的哪里的尺寸阿?

楼主:
还没有十分确切的定义
按通常的理解,用315mm-325mm桨的电直是450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和450摆一起拍个照片看看大多少.

嘻嘻!我也想看看,一样价格,肯定大碗的多人买,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详细图片:
http://www.5imx.com/products/blackhawk/500eppro.htm

越看越喜欢,如果性能和450差不多就它了!
有点疑问,机身波纤板开洞好象有点多,真怕影响到强度,炸起机来会不会不结实?

楼主:
炸机的情况十分复杂,很难讲一台机器是不是容易被炸坏。
从我对黑500的研究来看,它的机身强度是很高的,侧板的厚度是2mm!

网友:
版主,把他俩放一起照张相看看嘛!

网友:
我等其他地方有卖这个机机的时候再买

网友:
黑鹰也开始抢钱了

网友(2006-12-05):
我今天将黑鹰头换一下.

用双O形环,飞的感觉不错,比较稳定.

网友:
看着很不错,,,,实际效果有待检验

网友:
我在等大家更多的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