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机翼的好方法

楼主(2006-10-08):
我做机翼全是用泡沫包装盒做的,先做两个大小不一的翼型板,切好翼展宽度,把翼型板用大头针钉在泡沫板两边,用合适的线(绿色)一头固定,一头栓在电热丝的近端,另一头用手拉着,对好翼型板前后位置,然后通电就可切出非常好的翼型了,三角翼,矩形翼,后掠翼等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切啊
不好意思。这是穷人的方法,看样子模型商又要骂我啦!!!哈。。。。。

网友A(2006-11-24):
老兄,我也是邵阳的呀!找到同志了!

网友B(2007-01-12):
这个方法好啊 大家值得一试

网友C:
"另一头用手拉着,对好翼型板前后位置,然后通电......."

网友D:
"另一头用手拉着,对好翼型板前后位置,然后通电......."
顺便说一下,电压不要太高了,就十来万伏就够了,高了容易引起有毒气体

网友E:
电热丝是用什么材料的啊?电源12V的

网友F:
找不到好材料的话 可以去卖观赏鱼的地方买个200瓦的加热棒本地卖两元 然后把里边电热丝抽出一节 在和剩下部分串联 直接通市电 不过要小心触电最好带手套

网友G:
我是很笨吗。我怎么就是没有看明白呢。郁闷

网友H:
好像听说吉他的最细那根铉就是不错的材料哦,才1~2元嘛,放假回去试试

网友I(2007-11-26):
  穷人的办法!!!好............

网友J:
切 " 梯形 " 翼的好方法

网友K:
我再的切割就是用吉他的3弦,用的电源是2.0音箱拆下来的电源,很快,不过最好加个滑动变阻,那样就好得很多

网友L:
我也看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