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帮忙了!新手改装,上图,还有问题没解决

楼主(2006-10-08):
我是学生,周围都没有人一起玩船模,自己买来船就凭热情改装,感觉能改成这样还小有成就感啊,当然少不了坛上兄弟的帮忙,我不懂的话会发贴问的,呵呵
现在还没有换上无刷,这些550电机是我花10元一个买回来的,电池是用10节3000MAH的电池,接上的电调是翼龙上的,据说是50A最大电流的啊,控不管用那些是没区别的是吗?现在暂时只有翼龙的三通控.
昨天碰到电机不能转接线急发热的问题,后来经坛止朋友指点,发现了没有将原电机480上的一粒米粗的二极管(是不是?干什么用的?)转焊过来,再加上公共端接电机的2个104后,接上电机可以转了,哈哈
不过现在新问题又来了,电机是可以转了,但这个通道不能比例控制了,摇杆都没有反应即保持一个恒定转速,舵机通道可以用;又发现不接翼龙电子变速器的话,直接把电压加在两极上转速会更大的,怎么现在接了电调不能调速且转速变慢,像个摆设似的?
是不是这个电调不行啊?是不是要换电调?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啊,好让我学习学习
如果是要换的话,推荐一下配550有什么合适的,性价比好的? 100 RMB以下
谢谢大家!

网友:
便宜的代价是麻烦

网友:
单550还不如双380,改了也白改

网友:
晕..水冷有用吗????????

网友:
水冷不行的拉

网友:
飞机的电调直接去玩船总会烧的,

网友:
电调烧了吧

网友:
接480能不能调速?暂时不要加电容等。

网友:
直接用舵机接开关就行了